深孔加工方法---[讨论]

楼主(2006-03-14):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众所周知。深孔钻削的加工是比较难以实观的.

 k, f

呼唤高手说出你的经验.

网友: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我在某柴油发动机厂见过,该厂用组合机床加工柴油机箱体,..
贯穿孔:多次双面加工..我记得好象分三次,在三台组合机床上钻通..前两次双面一起钻,第三次从一面钻通...
盲孔:多次分级钻通..我记得也是三台组合机床完成的...
每台组合机床的钻杆的长度不同,第一级比较短,将孔钻至常规深度,后面的钻杆就长了,有了前面的孔作导向..只是机床的精度和生产线上夹具的精度都比较高,调整比较麻烦,大批量生产尚可,若单件或小批量,可能比较麻烦了....
深孔加工中,象上述柴油机上的孔还好加工,毕竟孔径较大,钻头的刚度还好...液压设备上的小深孔才麻烦了...孔径6MM,深300MM,据我所知,大多数工厂无法加工,仅在江浙地区的几家工厂可以作到,但工艺流程就不知道了....有知道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可以用专门的深孔钻床加工。想想枪管,炮筒都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可以参考保定空心球加工的吧,先分段加工,然后焊接。

楼主: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怎么都是钻,拉不行吗?

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点评):
拉要有底孔而且必须是通孔,孔径也有限制

网友(点评):
另外拉刀太贵了

网友A: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小深孔的加工,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掌握基本原理,再经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也就不难了。我的师傅今年已经有76岁了,旧社会时,他在国民党的一个修械所专门修理和制作枪支火炮等,后来被八路军给挖过来,在八路军的军工厂做工人。他给我讲过,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安上简单的手工具,用手摇钻就可以钻出枪的孔,同样在板凳上就可以拉出枪的来复线。他说在钻孔时他用手一摸枪管的热度,就知道枪孔直不直。要知道那时根本没有麻花钻,用的是扁钻。
    关于钻深孔的经验,我可以介绍一点儿,仅供参考:1,枪孔钻孔是用专用设备加工的,钻头是单刃钻,后面有一个高压油孔,边加工边注油,用高压油将切削排出。2,深孔钻一般都是钻头水平运动,为的是好排削。3,如用麻花钻加工,钻头的顶角要大,大约140度,目的是为了减少径向分力,以防钻头磨的不正,孔越钻越偏。4,钻头要选比较短的(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要选钻头长的,新的,这是不对的),原因是这样的钻头强度好不易跑偏,有条件的话,在工具磨上将钻头的倒锥磨的大一些,这样不易卡钻,再将加工后的钻头焊一个长把,外径比钻头小几道,勤排削,多加油。钻头要快。一般说来这样就可以钻出质量好的深孔了。

网友: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上面说的好,深孔加工较难。具体情况和要求不同加工方法也有好多种。

网友A:
关于枪钻(转贴)

枪钻的关键技术
时间:2005-06-04 22:31:49 阅读数:56  推荐度:
作者:lzw19582003  会员级别:    给作者留言
枪钻是一种有效的深孔加工刀具,其加工范围很广,从玻璃纤维、特氟龙(Teflon)等塑料到高强度合金(如P20和铬镍铁合金)的深孔加工。在公差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较严的深孔加工中,枪钻可保证孔的尺寸精度、位置精度和直线度。

要想使枪钻加工深孔时能够达到满意的效果,必须熟练掌握枪钻系统的性能(包括刀具、机床、夹具、附件、工件、控制单元、冷却液和操作程序)。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也很重要。根据工件的结构及工件材料的硬度以及深孔加工机床的工作情况和质量要求,选择适当的切削速度、进给量、刀具几何参数、硬质合金牌号和冷却液参数,才能获得优异的加工性能。

枪钻的几种截形

枪钻的头部形状示例

在生产中,直槽枪钻使用得最多。根据枪钻的直径并通过传动部分、柄部和刀头的内冷却孔的情况,枪钻可制成整体式和焊接式两种类型。其冷却液从后刀面上的小孔处喷出。枪钻可有一个或两个圆形的冷却孔,或单独一个腰形孔
标准枪钻可加工孔径为1.5mm到76.2mm的孔,钻削深度可达直径的100倍。特殊订制的枪钻可加工孔径为152.4mm,深度为5080mm的深孔。
尽管枪钻的每转进给量较低,但其每分钟进给量却比麻花钻大(每分钟进给量等于每转进给量乘以刀具或工件转速)。
由于刀头是用硬质合金制造,所以枪钻的切削速度比高速钢钻头要高得多。这可增加枪钻每分钟的进给量。另外,当使用高压冷却液时,其切屑能从被加工孔中有效排出,无需在钻削过程中定期退刀来排出切屑。
关于枪钻系统
按照系统工程理论,单独考虑钻孔系统的任何一个工艺因素都是片面的。然而不同的刀具和设备制造厂商生产钻削系统的不同部分,因此没有人承担系统一致性的责任。由于枪钻加工系统结构的不统一,因此经常发生不可预测的枪钻失效。潜在的失效包括钻头破损和刀片过度磨损。这些失效将导致被加工孔的质量恶化,造成差的表面粗糙度、大的跳动和轴线偏移。在汽车工业中,这些失效使深孔加工成为瓶颈工序。
产生上述不良结果,往往都认为是刀具制造厂生产的产品质量问题,这是不对的。当用枪钻加工倾斜孔时,其操作人员和现场的技术人员应知道使用专用导套,并保证冷却液充分,并使钻套底面和工件表面的距离不超过0.5mm,钻套和主轴的同轴度不超过0.005mm。所采用的钻套应是用硬质合金或高合金工具钢制造的精密枪钻钻套,其硬度为63~65HRC,内孔表面粗糙度为16~32μm,内外径最大允许不同轴度为0.002mm,前端面最大允许跳动为0.005mm。下面是在汽车工业中不正确使用枪钻的实例:

1. 当钻套和钻头的旋转轴线之间的不同轴度过大时,枪钻通常会失效,如钻尖的撞击,这种撞击会由于脆弱的硬质合金刀尖不能承受由不同心引起的弯由应力而造成刀片碎裂。
如果是钻头旋转而不是工件旋转,这种情况将变得更差,因为这种压力将重新作用于刀尖的不同部位。当压力作用于最薄弱的部位(即刀尖转角)时,刀尖将破裂。
2. 关于刀具长度。当枪钻长度增加时,刀具的刚性下降。当对中心不好时,枪钻的柄部不会传递更大的弯曲力到刀尖,因此刀尖不会损坏,但会引起刀杆颤动,导致疲劳失效。
3. 钻套和钻头间的间隙过大会引起刀具失效。此时枪钻的侧刃切除大量的工件材料,因为该切削刃的后角为0°,所以过大的切削力引起侧刃破裂。
4. 冷却液供应不充分也是引起刀具失效的原因。它会使切屑堆积在排屑槽中,这些受挤压的切屑形成堵塞,使过大的扭矩作用于枪钻,当枪钻的V型槽被堵塞时,刀头将与刀杆分离。此时用户通常认为是枪钻生产厂商对枪钻的刀头与刀杆焊接不牢而造成刀头与刀杆分离。但制造商并不能控制安装和具体的枪钻系统的操作。如果在加工时发生问题,应派销售代表去了解情况并填写失效原因的分析表。

新趋势
当对直径小于4.175mm的深孔进行加工时,必须用高压冷却液。然而大多数机床制造厂商用低压冷却液传输系统配备机床。目前已有改进型高压冷却液系统批量供应市场。一些机床制造厂商已开发出用于加工小深孔的冷却液增强泵和高压循环单元。可调压力泵最高能以3000帕压力传输冷却液,其费用比高压冷却系统低。
在大多数应用场合,由于钻头旋转,要求使用一个旋转连接器(也称高压接头)来提供来自机床主轴的冷却液。其标准连接器允许的最大压力为1000帕,这对于小孔的深加工来说太低了,这样的连接器是无法与高压冷却泵一起工作。
当冷却液流速不能满足要求时,排屑就成问题,这是刀具结构导致冷却液压力损失的结果。为此,工具制造厂商提出一个简单方案,即采用二段阶梯式后刀面设计方法。在这种设计中,冷却孔位于刀片的第二后刀面上,远低于切削刃。在被加工孔的底部。即使冷却液内部压力相同,由于冷却孔相对增大,因此流量也显著增加,解决了排屑问题。
重视技术培训
为克服用枪钻系统加工出现的问题,负责枪钻系统的设计、选择、应用、操作和维护人员以及工艺计划员或工具和机床设计技术人员均应进行专门培训,这对于进行大量深孔加工的汽车工业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作者:俞进(译)

http://club.china.alibaba.com/ebook?user=liuziwei

网友:
Re: 关于枪钻(转贴)

有图

网友:
Re: 关于枪钻(转贴)

黄包车老师,是不是要贴图阿?贴图的方法如下:

在编辑器的框里写上一点介绍,然后再下面浏览的框里把本地的图片路径选好,发表就行。从别的网站的网页直接拷贝粘贴一般也是可以的。那就不用从浏览处选路径了。

网友:
Re: 关于枪钻(转贴)

喜欢看"黄包车"老师的指导.....

网友:
Re: 关于枪钻(转贴)

ding!!!!

网友: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长见识了,现在大家说的是枪钻中间有孔可以进切削液的。还有一种微钻的深孔钻,比如说直径1.0MM的麻花钻头要钻20MM深,各位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请指教!

网友: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前两日本想发一个带图的文章,未能如愿,今日再试一下

网友:
Re: 讨论:深孔的加工方法!

孔不一定都是钻出来的
孔的加工方法有很多种,上面所说的直径1mm深20mm的孔,我感觉不是钻出来的,有可能是用电火花机床加工出来的,在电火花机床上用钨丝当钻头,加工上述的孔应该不难。
加工孔还有光刻、激光加工等方法。
我们穿的人造丝的喷丝孔,直径只有0.02mm左右,一个喷丝板上有好几千个孔,而且现在还有异型孔,如中空太空棉就是异型孔。这些孔的成形肯定不是钻出来的。据说加工方法是个技术秘密。如果已经不保密了,也请行家支点。

网友:

回楼上:1MM深20MM的孔我们公司都有用钻床加工,就是钻头容易磨损

网友:
Re: 深孔加工方法---[讨论]--中国制造和黄包车两位太棒了

中国制造和黄包车两位的贴子真是太棒了,真让小弟佩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知道一点喷丝板的加工,有很多加工工序,大概有30多点吧,主要是后处理。超声波就要2到三次。0.02mm的孔不多见,一般在0.05~~0.15左右,先加工一个大的沉孔,留1mm左右加工小孔,比如梨形的40万孔板是用加工中心(高速转削中心)先打0.08的孔,再用梨形针直接捅下去成型,水针片只有0.01mm它是特殊不锈钢材料,留0.2 mm用针直接插出来的。针比裁缝的还尖^_^以上两种主轴不转的。特殊的是有好多和黄包车老师说的那样,是电火花加工的,(他的电极加工是这家公司的命脉)电极是用银子打出来的有各种形状。都是异形孔,喷丝板多使用不锈钢,其他有些材料也有用激光加工的.(不锈钢的不可以)。中空太空棉的喷丝板我没见过,我可以肯定它不是一块板,有点象冷挤压空心铝管那样有公母两只模,母的是孔。公的是小的圆柱,圆柱和孔之间有缝隙,就是从这个缝隙中挤出中空的太空棉来。

网友(2006-04-19):

我认为,这样的加工孔可以改进,可一先做成通孔,然后在做其他的东西,这样便于好加工,只是装配上会多点工序,

网友:

各位老大:我是专门搞深孔加工的,几米或几十米的深孔都能搞并且可以套料加工,有这方面的零件不妨联系我.手机13838900275

网友:

深孔加工的方法很多,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什么办法。许多工厂没有专用设备,而且数量也不是很大,我们单位是加工轴类零件的工厂,在轴上有许多细长孔,由于品种多,我们一直没有用专用机床,一般用摇臂钻就可,我们加工的孔φ8×400长就是用摇臂钻干的。一般情况下,用摇臂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还在车床上将钻头安装在主轴上,然后将工件安装在滑台上,这样,可以使排削变成快速移动,减少辅助时间。

网友(2009-01-07):
看到这样的深入讨论那才叫舒服,能学到东西,真好!

网友:
看了此贴,使我想到以前单位的老师傅们,用以前的的床子做深孔精加工,真是厉害,后悔那时没有像他们请教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又一次学习了一下,有很多想法,有空再谈谈了

网友(2009-10-23):
这年头,钻深孔,简单
枪钻一般孔径比200的都好钻,甚至孔径500的也有

网友:
深孔加工要看长径比,我经常做,根本没问题,而且效率很高,比普通钻孔都快好多倍,关键是1:加工设备需要有高压中心出水功能.2:刀具需用内冷刀具,不管是用枪钻也好还是内冷名钻也好,都必须做引导孔要做深30---50,引导孔做准,钻出来的孔不会偏的,孔的光洁度也是一流的,但是用枪钻是不能碰到有过孔的情况,否则就会很容易断,最好用合金内冷钻.

网友:
这年头,钻深孔,简单
枪钻一般孔径比200的都好钻,甚至孔径500的也有
引用 网友B:

3mm孔径的孔,能打到1500mm?

网友:
深入探讨能学到东西,真好!楼上不要抠字眼

网友:
顶顶,把黄包车师傅的回复收藏了。
我再补充几点:
枪钻的钻孔范围已经不是最小到1.5了,现在0.5的也可以做,当然,对机床要求相当高。50以上的孔很少用枪钻,用BTA更合适一点。
现在有新型的枪钻,这种枪钻在测试时的进给速度可以达到700mm/min,在实际应用时,进给也达到了400mm/min或更高。

网友:
深入探讨能学到东西,真好!楼上不要抠字眼
引用 网友C:

不是扣字眼,讲话要切合实际嘛!

网友:
孔加工较难,具体情况和要求不同加工方法也有好多种。

网友(2010-03-29):
请问有关于深孔加工授油器有什么资料能推荐一下么,谢谢

网友:
今天终于对深孔加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谢谢各位的无私奉献

网友:
哈哈,还不少啊

网友:
我现在就在做船舶柴油机轴承座,1300X22的贯穿孔,就是掉头钻,大概两个小时钻穿感觉很慢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D:
晕,我们厂里用CA6140在一跟1500mm的轴上打两个通孔呢!!!孔是10mm的。精度要求不高,掉头打。麻花钻夹在三抓上,工件固定在托板上。就这样开干了!!!!

网友E:
我这里长年做深孔加工
Φ1.0mm的孔 深45mm  每个月要加工30万个这样的孔。
深孔加工是多因素,多条件的综合加工。对设备.钻头.材料.钻孔工艺等都要考虑。

网友(2010-10-04):
枪钻的关键技术不错 谢谢了 !!!!!

网友:
哇,这么好的贴,我力顶呀,今天是长见识了,呵呵
谢谢各位的指导与讨论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不错

网友:
对枪钻有了更深的认识了

网友:
各位都是高手阿,小弟学习了

网友:
电火花,激光。。
不过还要看孔的直径吧

网友(2013-09-28):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长年做深孔加工
Φ1.0mm的孔 深45mm  每个月要加工30万个这样的孔。
深孔加工是多因素,多条件的综 ...

请问你们加工的是什么零件?

网友: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A:
小深孔的加工,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掌握基本原理,再经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也就不难了。我的师傅今年已经 ...

学习了……

网友:
像这种小直径的深孔加工用钴高速钢和粉末高速钢内冷钻头加工效果比较好,长倍径的深孔加工韧性好,易排削,加工效率也要高些。

网友:
专做深孔加工设备,深孔钻镗床及深孔枪钻。

        深孔钻床系列
 钻孔直径 Φ1.5mm—Φ6mm
 钻孔直径 Φ4mm—Φ40mm
 钻孔直径 Φ40mm—Φ100mm
        深孔镗床系列
镗孔直径 Φ40mm—Φ250mm
 镗孔直径 Φ250mm—Φ500mm
 镗孔直径 Φ500mm—Φ1000mm
电话 18265444527 刘经理 QQ 183786984

网友:
以前我们这没有深孔钻,用车床代替深孔钻,做法和skyang的说法差不多,我一直不明白原因,现在看见skyang的解释,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我们厂里用CA6140在一跟1500mm的轴上打两个通孔呢!!!孔是10mm的。精度要求不高,掉头打。麻花钻夹在 ...

CA6140能装夹1500MM长的零件吗?我们厂就在生产CA6140。

网友(2013-12-18):
传统深孔加工方法:麻花钻钻孔,但是麻花钻做深孔有很多弊端。像排屑问题,冷却问题,孔的表面光洁度问题,同轴度不好控制等。
现在主流的的是数控深孔加工钻床,我这边可以加工孔径1.2---200mm,孔深4400mm,需要的可以给我电话联系:朱,18661043997!!

网友:
深孔加工不要效率不要批量就容易,要效率要批量就难,上电解吧,电解穿孔又快又直。机械加工深孔,关键是钻头处理,不能用麻花钻,得用空心过心单刃钻,还要带导向头,跟枪钻差不多,只是没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枪钻的关键技术
时间:2005-06-04 22:31:49 阅读数:56  推荐度:
作者:lzw19582003  会员级别: ...

真的学习了,不错,谢谢!

网友:
好贴,长了点见识又

网友:
发一份gundrill的资料,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
下载下来看吧,顺序有点不对

网友:
我们这边好像有但是位置不知道  20毫米的孔直径一米五 光洁度镜面

网友:
工程机械上用的液压缸是怎么加工的,有没有专业老师给介绍一下。

网友:
用加工中心的话,小孔可以用枪钻,大空用U钻啊。枪钻可以钻500mm,U钻可以钻800-1000  mm深度,普通机床可以把钻头磨成群钻或开出排屑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