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Cr钢管折弯问题

楼主(2006-03-15):
求助:

油管,直径为13MM,内孔径4MM,长324,现欲折弯,要求内孔变形不要太大,外部无明显毛刺。

折弯形式:折三次,最终成方螺旋形。螺旋角大概30度左右

. w/ e& P: l g/ l7 M7 \

谢谢!

网友:

V管机不行吗?

网友:

楼住的问题有点模糊...
"要求内孔变形不要太大"总得有个具体的数值吧..
"油管,直径为13MM,内孔径4MM"如果材料是20Cr...你油管压力多大??以这个尺寸和材料,一般是不会使内孔有太大的变形的...机器弯管,也不会产生什么毛刺....
至于什么地方用"折三次,最终成方螺旋形。螺旋角大概30度左右"如此结构,在下不得而知了..不过你说的什么"大概"之类的用语,折弯方法就是:用铁丝放样,用手动弯管机,目测施工即可..
可能在下才疏学浅,通过分析楼住的问题,可能楼住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在做毕业论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住的问题有点模糊...
"要求内孔变形不要太大"总得有个具体的数值吧..
"油管,直径为13MM,内孔径4MM"如果材料是20Cr...你油管压力多大??以这个尺寸和材料,一般是不会使内孔有太大的变形的...机器弯管,也不会产生什么毛刺....
至于什么地方用"折三次,最终成方螺旋形。螺旋角大概30度左右"如此结构,在下不得而知了..不过你说的什么"大概"之类的用语,折弯方法就是:用铁丝放样,用手动弯管机,目测施工即可..
可能在下才疏学浅,通过分析楼住的问题,可能楼住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在做毕业论文吧.....

8 z, q E

呵呵,中国制造教训的极是,当时早上来上网,比较着急,说的不太清楚

照你说的孔不会有太大变形,那就好,我们现在考虑的是用冷V还是热V,想做一个工装,手动机动弯折都可以。最终就像铁丝顺螺纹缠一圈的样子,两头最终有一个高度上的距离,最终只是对两个管头相对位置有要求,所以其它不太严格。

有好方法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很想知道楼住的这段管子是什么设备上做什么用的??若不涉及商业技术秘密的话,还望楼住不吝赐教....
因为楼住的问题里有很多非常规的问题..解释应该有两个,其一是我3楼的回复,大学毕业设计问题,因为没经验,有这样的问题也就不奇怪,其二是专用设备非标件,我们可以讨论共同提高.但若孤立的思考而不结合具体的环境和状况可能答案和实际就南辕北辙了...
楼住的非常规的问题如下:
1.材料选择..通常液压油管材料有金属和非金属之分.金属常选择优质碳素结构钢如20#,35#,45#,除非定做,鲜闻有用合金结构钢的..
2.管子尺寸..直径为13MM,内孔径4MM..如此计算管壁厚为4.5MM..以在下做液压设备安装的经验,直径为10MM,内孔径6MM,即管壁厚为2MM的紫铜液压管最高承压约200KG.我们的实际运行压力也有110KG多.以楼住的材料和尺寸承压该多少呢?所以我想知道楼住管子里油液的压力多大..
3.为什么在"只是对两个管头相对位置有要求"的情况下,采用螺旋结构,而且是方螺旋结构..要知道在管子总长固定在324的条件下方螺旋的弯曲半径比圆螺旋小..毕竟20Cr性能上强度和淬透性较高,韧性较差.弯曲半径太小可能出现褶皱和开裂..
在下强烈的个人感觉认为应该可以回避这个结构.液压系统设计中应该有办法回避这个结构...不过实在回避不了的话,我建议:1.若V方螺旋,总长固定在324则用热V.2.批量大设计工装,机动,批量小手动..3.因为"最终只是对两个管头相对位置有要求,所以其它不太严格",而楼住的结构为"折三次,最终成方螺旋形。螺旋角大概30度左右"这实际上就是个一圈的弹性结构,正好在安装中可以补偿两管头位置的误差..所以根据放样手动弯管的精度应该够了..4.在下总感觉这个结构可以回避,若不违反原则的话,请楼住说明工况..
还请高手指教....

楼主:

呵呵,中国机械人才还是很多的么,像中国制造这么认真负责又热心的人,难找!先谢了
这个并没什么商业机密,只是我们厂帮人家做的油泵油嘴连接用的油管
制造说的这些都很专业,有些我都不明白,呵呵
我是去年毕业刚进厂的,现在还在适应阶段,对工厂的产品了解还不是很透彻。所以有些方案上的选定,材料什么的,我也说不上原因。只是人家让这样做,就这样做了。看来以后还要多多思考!谢谢
图纸在单位,明天我看能不能考一份回来,谢谢制造的提示!谢谢,呵呵

网友:

要不变形,首先在折弯前向管内注满沙子,两头用木塞塞住 (避免泄露出沙子),然后再折。
硬折可能断,可能需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再折。

楼主:

附图

楼主:

还是没人能给解决一下啊?唉!
等待ing。。。

网友(2006-07-24):

实际问题,大家帮忙。

网友:

看不到图!郁闷

网友(2006-08-28):

7楼的兄弟给了一个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

我来抛快砖吧,要想折弯内孔无较大变形,要在里面灌满沙子.再把两头封好折弯.我们做过,但内孔要大些.在40~60左右.

网友(2006-12-17):

不明白用20Cr,有热处理工序吗?壁厚还这么厚?20Cr有这种管料吗?内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加工成本?

油管弯头应尽量少,因为有阻力。

建议用油管,二头的接头拼焊上去。

从图上来看,主要是接口变向,接头对准后其他尺寸要求不高。 对于不定型一般弯形有以下几种方法

1自制弯管机(手动或液用),或外购手动液压弯管机,由钳工弯形。

2做付模具,用油压机压制成形

3由钣金工弯曲,做靠山火焰加热弯形。对于灌满沙子.再把两头封好折弯是减少变形的好方法,但"沙子要干澡,要不然火焰加热水蒸气会产生涨管和把塞子冲出,不安全"

4油管要酸洗去氧化皮

网友:

十四楼的大侠说得对,作模具用弯管机做,其变形很小。生产效率也很高。用灌砂等方法不适合现代生产工艺,而且很慢,浪费人力。只有在小批量试制或做样品时适用。

网友:

手动弯管机比较实用,在钳工平台上放出弯管的实样,先弯出管的弯曲角度,然后调整螺旋尺寸;
如果是批量生产最好开模具压制成型。

网友(2011-11-27):
      在弯管机上(手动,自动)无需芯轴
即可弯曲成形。且孔径变形极小。

网友:
一头固定,可用氧气焊加热弯曲处,边加热边用力缓慢搬另一头即可。

网友(2012-03-07):
里面填满沙后再压。。。。。。。。。。。。。

网友:
先根据需折弯的形状,做一工装,最好在工装上沿钢管行走的路线,划好线,并做好限位,计算长度下料,管子预热至280℃,直接折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