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mate tc系统T指令不能与其他指令同一程序段

楼主(2006-03-17):
fanuc 0i mate tc系统,当我用T0101和M03 S500指令共段的时候数控电柜里的一个空气开关就跳掉了,报警EMG.后来我用其它指令与其在同一程序段也是同样的结果.所以我编程的时候就把T指令单独一段,这样才行,请问有谁能告诉我原因.
例N10 T0101 M03 S500
  N20 .........
  报警空气开关跳掉
  N10   T0101
  N20 M03 S500
就可以

网友(2007-03-10):

着应该是系统设定好了的 只能是一行 我们用的时候都是刀具指令单独一行的

网友:

   T功能是出现在另一个程序段里

网友:

无法告诉你正确的解决方法.
但可以肯定的是: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不正常的.

把T代码放到一个程序段,是很好的车床系统的编程习惯,应该提倡(仅指车床系统);
但对机床设计人员来讲,无论进行什么样的保护,在此具体情况下,空开跳掉都是不对的.

通常的说法:T代码指令运行和进给指令运行之间要求互锁.也即不能把T代码指令和进给指令放在同一程序段(提示报警信息).

网友:

还是楼上斑竹说的对。

网友:

你放在一起,就相当于换刀时机床就运转(假象为加工中心)...所以从电气控制来讲是不科学的;
所以才有T指令和其他指令是分开的;不能放在同一程序段

网友(2007-06-07):

不过我试了下
我发现我的数控机床就没事,不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