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加工是否适合您的需要?

楼主(2006-03-17):
水刀与其它热态切割相比具有如下优点fficeffice" />

从切割效果上讲,水切割可达到半精加工水平。如果切割半精加工零件,它切割出来就无需后道工序,如千分尺尺架,连杆体等。从切割效率上,它不如火焰、等离子切割快,但火焰切割有后道工序问题,如退火、机械加工,去毛刺等。

9 [- m R

热态切割会在切口处造成烧伤和熔化,此外在受热范围内还会产生应力、微裂纹。

而水切割是冷态切割,相比之下有以下好处:

 X

对切口不会造成烧伤;不会产生融化;不会造成硬化;不会造成变形;不会出现焊瘤;不会产生有毒气体。

 \& E

不会对工件产生直接的压力;可以高速精确切割;可以切割复杂形状、极小直径和尖角;切缝小、材料损耗少;高质量套切;在材料任何位置都可以下刀;加工简便、快捷。

    ⑶ 无论是小工件还是大工件,无论是单件还是小批量或大批量,都可以加工。

网友(2006-04-25):

请教:能切多厚的钢板,同时需要多大的功率,能耗比氧割或等离子大吗?效率能慢多少呢?谢谢答复

楼主:

现在国产水刀切割钢板时,能够保证质量的切割厚度为30—40mm,最后可达50mm。

现在国产水刀主流功率在22Kw。效率没有氧割和等离子快,但切割质量要远高于它们。例如:水刀切割40mm厚度钢板的速度大概在10mm/min左右。

网友:

一般的工厂可以用吗,对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第一次听说,我们单位用的都是等离子,感觉切的不是很好,况且小的不能切

楼主:

    可以用啊,切割质量比等离子好,不过效率没有等离子高,但等离子切割后一般都有后道工序,而水切割的切割质量要好很多,一般没有后道工序,就看怎么取舍了。

5 l8 r _" D, l+ } n, w

    由于水切割是冷态切割,切割过程中不会对工件产生影响。即使小圆弧、小尖角都可以切割(切割缝隙1.2mm左右)。

   可以说说你们切割的产品的情况,尺寸、形状、质量要求等。

网友:

水切割是什么原理呀,能加工盲孔吗,加工时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工件要加的很紧吗

楼主:

超高压磨料水切割的原理: 通过增压器将水压增至比如300Mpa的压力,通过能量转换器将压力能转化为动能,磨料粒子在高速水流的带动下形成切割能力而射向被切割物。相当于是个水砂轮。

由于水切割是垂直射向工件的,所以横向力很小,只需要一般夹紧即可。有些工件利用本身的自重即可,如:20mm钢板等,只需定位不需夹紧。

网友:

那相对于激光切割呢。

楼主:

      水切割属于冷态切割,无污染,无热变形,无加工硬化现象等,不会对加工物产生任何影响,不会破坏材料组织。而热态切割(包括激光切割)会在切口处造成烧伤和熔化,还会在受热范围内产生热应力,还会有焊瘤等现象。

 O1 z

      但水切割的切割效率没有激光切割快。

2 n x

      一个实际情况:需要切割类似齿尖形状的小尖角,用激光切割很容易因为受热而变形,而水切割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和线切割比那个效率高??精度高??水割加工工件的大小是多少???能否加工复杂零件??

楼主:

从切割过程上讲和线切割很类似。

与线切割相比:效率要远远高于线切割,但切割精度不如线切割高。

                     水切割不需要穿丝孔,水切割可以在任何位置打孔切割。

 水切割可以切割任意复杂的二维平面图形,哪怕就是切割一条龙的图案也可以。

网友(2006-05-25):

问个问题:水切割有切屑吗,如果有,怎么处理;另外,依你的知识,水切割可以切削木材吗?因为我是作木材加工的。
木材是有机质纤维组成的,与金属特性不同。

楼主:

水切割从原理上说就是个水砂轮,属于磨屑。它的切屑也就是磨屑,很细小,和水一起流进水槽中,最后废水废砂以及废料一起排放。

在国外对环境污染要求较高,必须进行处理。很多水切割厂家都有处理装置;在国内还没没有厂家做这方面的研究。水切割几乎没有污染,可以说是绿色产品。

因为是磨屑,水切割是可以切割木材的。

网友:

好东东,不知成本若何?

楼主:

水切割的综合成本大概在二、三十元每工作小时,主要包括:水、电、砂、耗材易损件等。

这个费用还取决于水刀厂家配件的价格高低。

网友(2006-08-02):

谢谢楼主,让俺学了好多东西!

网友(2006-09-21):

水切割适合用于玻璃制品.光学仪器的切割?但遗憾的:精度也不高

楼主:

玻璃加工是个很大的行业,涉及很多产品。目前在玻璃尤其是厚玻璃上进行复杂的异形切割加工,水切割几乎是唯一手段,在玻璃深加工行业,水切割已经有了很广的应用。

网友:

新知识,第一次听说,呵呵,不知道复杂程度如何?需要如何配置?

楼主:

原理很简单,你可以参考本版其他帖子.

网友:

成本有点高

切盲孔如何

楼主:

目前水切割还无法用于切盲孔,原因主要有:
1.水切割目前还无法控制其切割深度,所以有深度要求的盲孔是无法用水切割来加工实现的;
2.水切割的切缝很细,只有1.2mm左右,要切割有一定直径值的圆孔是无法在一点切割完成,就算采用来回扫描切割的方式来切割,一是没效率,二是精度也不高.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个问题会解决,只要是问题,就有人想解决它.

楼主:

切割的成本要看和什么相比,还要看你的产品的附加值高不高,适不适合用水切割来加工.相对于传统的加工方法,水切割的加工成本可以算是高的.以切割金属板材,比如切割钢板为例,一小时的切割成本至少要30元人民币以上.这里还不算人工成本,主要是耗材费用,水,电,磨料,机器折旧等费用.

网友:

水切割的设备多少钱,体积大吗?

楼主(2006-10-26):

国产水刀的价格一般在十几万到五六十万不等,品质也有很大差异,大家在选择时一定要多了解.
一般有个二十几个平米就够了.具体也要依据不同的设备型号而定的.

网友:

感谢各位对水切割的介绍,原来我对这一点认识都没有,只是听说过,但通过大家的介绍,知道的多多了!

网友:

磨料是自动添加的吗?

还有,磨料和水是否是循环重复使用的啊?

听说加工后的废水味道很难闻,是真的吗?怎么处理呢?

请赐教,谢谢!

网友:

老兄你是这类设备的生产商吗?
目前国内类似设备都有那些产家?价格如何?

楼主:

是生产厂家,国内目前大大小小大概有四五十家在做水切割产品,真正能形成规模\气候的也就五六家.产品的性能差异也很大,价格也有差异,一般在十几万到三四十万都有,还有更高的.
磨料可以人工加也可以自动添加.磨料和水目前均不循环利用,目前厂家对这块均未涉足.磨料使用后其棱角被打掉,再次利用其切割效果很不好,且回收成本可能要超过重新买磨料的成本,故一般不循环使用.
废水的味道几乎没有,有人说很难闻估计是因为:1.加工的某些材料切割后产生的味道 2.长时间设备未做清理,水槽里积有大量废料和废磨料.只要定期及时清理是不会有味道的.

网友:

一台水切割机需要多少元?

楼主:

请参看29楼回复

网友:

听版主的这凡话,对我是有很大长进。

网友:

板主水刀切割的成本远大于你说的这个价位,当然这主要看你设备折旧怎样分配及你设定的工作压力常取在你设备额定工作压力什么值上(后者对你的易损件的寿命有关)

楼主:

楼上的朋友似乎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知道你是设备生产商还是最终用户,不知道你用的哪家的设备?设备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里是交流的平台,欢迎畅所欲言.

网友(2006-12-25):

我自己也是生产水刀的

楼主:

欢迎广大设备厂家来这里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请问哪里有相关代理商或者设备的介绍资料(比如相关参数一类的)?

楼主:

关于代理商问题可以通过QQ或Email联系,这里不做公开.

网友(2007-01-29):

呵呵, 如果您采用一台好的激光切割机,尖角是非常容易加工出来的~

楼主:

正好咨询一下,通快(Trumpf)2700w激光切割机什么价格?

楼主:

哦,这个价格是大部分企业所无法承受啊.

网友(2007-03-14):

长知识了,我马上看看

楼主:

为支持社区工作,请大家以后不要在此做广告宣传,否则有可能在不通知发帖人的情况下予以删除,敬请谅解!

网友:

我想弄清楚水切割增压系统原理,最好有图。

网友:

问个问题:如果切割100mm厚比较硬的木材,可不可以?大概有多快?或者50mm呢?谢了!

楼主:

切割应该没问题的,只是水切割出的切割断面上下会有一定的斜度,另表面光洁度不高,12.5不到,不知道能否达到你的要求.要是有可能的话,可以找个有水切割设备的现场切割一下.

网友(2007-04-22):

请教水切割和激光切割哪个价格低一些,主要指金属件的切割.

楼主:

激光切割的加工费用不太了解,水切割的加工费用是按切割轨迹长度以及材料的种类、厚度来定的。例如:切割5mm不锈钢的水切割加工费一般在15元/米左右。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等离子切割,我觉得等离子的优点是切割厚度大,效率高,我就切过100mm厚的板子(不锈钢-弹钢复合板)。但等离子带来的污染较大,尤其是粉尘污染。所以还得根据各自需要选择相应的切割技术!

楼主:

楼上的朋友意见中肯,适合自己的就是对的。

网友:

谢谢雷雨,今天联系了一家在宁波的水切割厂家,原本想到他那里去加工,没有想到这位老板态度不好,说"如果激光切割解决不了了,再来找我,现在这个价位对你肯定很高的."气死我.如果按照你的切割1米才15元的话,价格应该不是很贵,对于5MM的铁板来说.

楼主:

要是可以的话可以在南京或上海找人加工,这个价格肯定有人干了,不过你可能为此要承担一下运费了.

网友:
螺旋带上加工斜锯齿形刃口-[请教]

(请教!)

     我想在螺旋带(螺旋直径220,螺距480,带宽36,厚3-5MM)上加工斜锯齿形刃口,齿沟底最小圆角半径能做到多小?用多大的水切割机改装较合适?

谢谢!

楼主:
Re: 螺旋带上加工斜锯齿形刃口-[请教]

能否发个图片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