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E两键鼠标左图的问题

楼主(2006-03-17):
我用的是PRO\E2.0软件要求是三键鼠标,我的鼠标是普通两键的,请问怎样在两键鼠标上使用第三键的功能?我现在根本就旋转不了图形。那位知道请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三键的!

网友:


网友(2006-04-27):

三键的 也才二三十块一个,不贵。又方便!

网友:

双飞燕的,好用又不贵,物美价廉,是工作办工娱乐学习的好帮手。。。嘻嘻!

网友(2006-10-08):

还是罗技的好
磷铜片乃点击

网友:

config中可以设置的,忘记是那一项了,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设置过

网友(2008-01-19):
PRO/E版块里找吧,那里应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