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壁厚的铝件,有1.5的内腔圆弧---[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19):
小弟做0.5壁厚的铝件,有1.5的内腔圆弧,我用3个的普通高速钢铣刀加工。余量40道,分3次加工,第一次25道,s1800f200第二次13道,s2100f150第三次2道,s2400f120,做出来的东东内壁有波纹台阶,尺寸也变化不停,请问是小弟切削参数不对?还是刀具有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先!!

网友:
Re: 请大虾们帮忙解决实际问题

做一个胎具,你是那里

楼主:
Re: 请大虾们帮忙解决实际问题

你是说因为壁薄,震动?没有,我的夹具不错,我怀疑是刀不锋利,不过我那把刀才做了5个~~~~
换过5次刀,每次都这样,只要切削稳定,尺寸好,粗糙度就不好,粗糙度好了,尺寸又不对了,这几天换过几种刀具,钨钢的要好一些。
谢谢2楼,我在江苏泰兴。

网友:
Re: 请大虾们帮忙解决实际问题

兄弟:
     别说是铝件,就是钢件如此的薄,也产生振动,再加上朔性变形,导致表面粗糙度差和尺寸不稳定。你还是想点别的办法为好,例如冲压

网友(2006-07-09):

加一层纸

网友:

铝本身软 在高速旋转 进给率稍微大点 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你试着减少进给率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