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龙的仿真数控系统连接服务器失败---[请教]

楼主(2006-03-20):
宇龙的仿真数控系统不会用啊,安装了但打开时不能啊,说的是连接服务器失败,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麻烦再帮帮忙,教教菜鸟我拉。。。。。。。。无限THANGYOU.

网友(2006-05-14):

我知道你安装的时候是安装了学生机,学生机安装起来是没有解码程序的,所以开不出来,我也装了好几次才被我弄明白的,你要选这安装"教学机",安装好了以后点桌面的开始---程序--数控加工仿正系统---加密锁管理系统---数控加工仿正系统

网友:

我的宇龙系统总是运行三四分钟后,加工的工件表面质量就变得惨不忍睹,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得也很不顺心,郁闷。

网友:

宇龙v3.8的仿真数控系统

网友:

你有你的

网友(2006-07-01):

宇龙3.7的对初学很实用,个人认为.

网友:

你用的是学生机 没有加密狗
给安装教师机问题就解决了!!!~~~~
对了顺便问下我在用数控车时 对刀时候总会相差一个相应的工件半径很是愁人!
那位大虾能帮我解决下!!!!!!!

网友:

3.8的系统的解密有问题,使用3.7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可我安装教师机也说的是连接服务器失败,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网友:

宋斑竹,请问为什么我安装宇龙数控仿真系统v3.8的时候会首先出现提示"cROGRA~1\\symantec\S32EWT1.DLL可安装的虚拟设备驱动程序员之DLL起始设置失败,选择关闭终止应用程序",另外,我把这个问题忽略后等安装完成,运行时会提示连接服务器失败,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还有我是按照你的提示安装的是教师机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那帖请大家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2006-08-08):

不能用的可能是没有解密,用的效果不好的应该是3.8版的,用3.7的吧,

网友:

可是破解版的,如果是的话在安装时选择教师机就行了!

网友(2006-09-09):

3.8破解版的破解不全的,因此使用起来有很多的BUG,还是用3.7版本的吧

网友(2006-11-05):

"我的宇龙系统总是运行三四分钟后,加工的工件表面质量就变得惨不忍睹,不知是什么原因 "可以

试着修改一下你的硬件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