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我操作的卧式加工中心老在换刀的时候卡刀,要我用锤敲它才听话~!

楼主(2006-03-21):
求助啊~!!!我操作的卧式加工中心老在换刀的时候卡刀,要我用锤敲它才听话~!

机床是FANUC15M的~!操作面板也是日文的看不懂~!!!

网友:

应该是机械故障吧

网友:

你去检查一下刀库的电路问题.

网友(2010-07-06):
你开的机是气压的吧    气压不足是这样的    油压的就不会这样    要不就是上一楼说的是机械问题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机械问题,要使电路问题程序就不运行了。

网友:
是不是刀具被拉到主轴上,下不来了。打刀装置要调一下

网友:
气压 够吗
刀具上的时候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