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柴油机轿车到底怎么样啊

楼主(2006-03-21):
请教斑竹和各位大侠,柴油机轿车的前途怎么样,咱们国家现有的柴油轿车质量如何,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

   标致新推出407运动版 完善产品线
[06-3-15 10:30]  太平洋汽车网  来源:pcauto   责任辑:linzhongniao
  为了强化现有407以及407SW的产品线,标致增加了一款Sport车型,成为407车系里面的第四款车型。搭载首度出现在407 Coupe上面的2.7升双涡轮HDi柴油引擎。

  全新的407 Sport车型增加了2.7升的HDi引擎,装有DPFS柴油微粒过滤系统,能够解决柴油引擎排放微粒浓度较高的问题。最大马力高达205匹、扭力更能在1,900转的时候达到45.6公斤米的吓人数据,搭配Porsche的Tiptronic六速自排变速箱,实力相当惊人。另外还可以选择2.2升汽油引擎,或者是Hdi 136柴油引擎。

2.7升的HDi引擎 最大马力高达205匹

  407 Sport标准配备半皮电动调整座椅、六片CD换片箱、后倒车雷达、多功能彩色显示屏幕和蓝牙通讯系统。

  安全部分,407在NCAP撞击测试中拿到五颗星。许多先进又复杂的安全配备全部列为标准配备,如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七颗安全气囊等等,都能有效保护车内乘员的安全。

网友(2013-10-01):
现在都有什么车是柴油发动机啊

网友:
柴油轿车发动机负荷大,功力稳定,燃烧力度稳定。缺点是相同尺寸汽油车相比重量大,燃烧率相对汽油低。

网友(2014-04-20):
国产柴油不行

网友:
轿车柴油机动力性油耗都还可以,可靠性差点,零部件问题较多;
国内油品太差,精密的喷油器玩不起;
柴油机噪声大,整车匹配性差,舒适性低。
国家政策不扶持;成本高,同等功率柴油机比汽油机贵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