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帖发动机知识——喷油泵

楼主(2006-03-23):
一、作用

1.提高油压(定压):将喷油压力提高到10MPa20MPa

; ] v

2.控制喷油时间(定时):按规定的时间喷油和停止喷油。

# c/ U' W ~/ W7 ]

3.控制喷油量(定量):根据柴油机的工作情况,改变喷油量的多少,以调节柴油机的转速和功率。

二、对喷油泵的要求

1.按柴油机工作顺序供油,而且各缸供油量均匀。

2.各缸供油提前角要相同。

3.各缸供油延续时间要相等。

4.油压的建立和供油的停止都必须迅速,以防止滴漏现象的发生。

7 w/ q3 G U) }! b0 C

三、喷油泵的分类

1.柱塞式喷油泵。

2.泵—喷油器式,将喷油泵和喷油器结合在一起。

/ B t

3.转子分配式喷油泵。

 S

四、典型喷油泵的构造

 R

我国常用的柴油机喷油泵为:A型泵、B型泵、P型泵、VE型泵等。前三种属柱塞泵;VE泵系分配式转子泵。

() B型喷油泵的结构特点

t! l4 N6 ?! s i+ T

如图727为六缸柴油机用的B型泵总体图,其各部结构特点如下:

  fficeffice" />

1.采用螺旋槽式柱塞和平孔式柱塞套筒;

2.油量调节机构为齿杆式,在齿杆前端装有可调的最大油量刚性限位器(有的用弹簧限位器);

2.调节螺钉式滚轮体传动部件;

3.凸轮轴为切线式凸轮,用锥形滚柱轴承支承在壳体上。

4.泵体为整体式,采用独立润滑方式。

() P型喷油泵的结构特点

P型喷油泵的结构如图728所示。其特点如下:

1.悬挂式分泵总成  柱塞和柱塞套筒、出油阀等零件用一个带凸缘盘的分泵钢套筒固装在一起,成为一个总成部件。用压金螺柱直接固定在壳体上,形成一个悬挂式结构。可使套筒转动一定角度。

2.各分泵供油量的调整  分泵钢套筒的凸缘盘上有弧槽,松开压紧螺柱,转动钢套筒,其分泵的柱塞套筒即随其转动一定角度,改变了进回油孔相对柱塞上斜槽的位置,回油时间即发生变化。

3.分泵供油始点的调整  增减凸缘盘套筒下面的垫片,使柱塞套筒的进回油孔微量的上下移动,从而改变了相对于柱塞上端的位置可,调整分泵的供油始点。

 v

4.球销角板式油量调节机构  在传动套筒端面上焊有1~2个钢球,供油拉杆横断面呈角钢状,在其水平的直角边上开有小方槽口,工作时方槽与传动套筒上的钢球啮合。不可调式滚轮体传动部件;

 b

5.全封闭式箱式泵体  采用不开侧窗的整体式密封泵体,只有上盖和下盖。泵体刚度大,能承受较高的喷油压力而不变形,使柱塞偶件的寿命较长;

6.采用了压力式润滑方式

7.有专设的预备行程检查孔  在滚轮体上方有螺塞,可利用该孔检查个分泵预备行程是否一致(用专门的仪表测量)。

网友(2006-07-10):

资料有些老

网友:

楼上是个高手了,哈哈!!但这是目前欧一、欧二柴油机产品的主要配置的喷油泵了,目前,全国各大柴油机厂,为数不多的几家上了电喷的柴油机,不过,那种喷油泵就不是主题了,而且结构比较简单,对吧???

网友:

有没有电控单体泵的资料

网友:

电喷是新东西,不知大家有没有相关柴油机电喷资料?呵呵

网友:

柱塞移到什么位置是大扭矩点啊?

网友(2006-08-13):

现在直列泵为什么没有出油阀了?

网友:

好笑啊!只能说在中国还是新东西啊!我们内燃机的悲哀,国外早就共轨了,我们的机械泵还造的不咋的!

网友(2006-09-26):

电控系统有3大部分: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
单体泵分为直列泵,分配泵,分列泵,泵喷嘴.

网友:

现实就是现实。看看国内的柴油机厂。还有一大半都是用的机械泵。其余的电喷几乎都是进口的。量产的中国共轨在那里呢?

有时候对中国的机械行业要走的道路蛮迷茫的。

网友:

要知道机械泵的质量都还没稳定呢,电喷只是处于开发阶段,共轨更是中国的尖端技术,只有少数在研究!
同志们加油,努力啊!

网友:

孤酒,你好``你想知道柴油机电喷的资料,可以去我发的帖子里看看.

网友A(2007-01-31):

引用 网友B:
要知道机械泵的质量都还没稳定呢,电喷只是处于开发阶段,共轨更是中国的尖端技术,只有少数在研究!
同志们加油,努力啊!

据我了解,也就这两年的事,过两年也就遍地开花了,不信你看着

网友(2009-02-18):
要是更详细些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也就这两年的事,过两年也就遍地开花了,不信你看着

共压目前我国没有做出来,最核心部分的零部件,比如怎样精确控制超高压,这一直是柴油电控系统的难点。我国在此方面是弱点啊!这些技术有国外掌握着~~

网友(2010-07-30):
请问有没具体点的朋友泵结构原理的资料了?谢谢~

网友:
是喷油泵 打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大家真牛啊。太厉害了。我读着发先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