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数齿直齿轮外圆直径测量的看法

楼主(2006-03-24):
今天早上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想了想,得出如下理解,希望大家扔鸡蛋

希望只是用游标卡尺.

比如齿数是23,先量差12齿的两齿顶的距离,再量差11齿的两齿顶的距离.3测量点的外接圆就是齿轮顶圆.

两测量线段的夹角是pi/z弧度.已知两边一夹角.三角形就确定了.结果如下:

da=sqrt(a^2+b^2-2ab*cos(pi/z))/sin(pi/z)

 }8 B4 m

a  -测量数据一

b  -测量数据二

z  -齿数

6 f2 X1 T% f K& c. m

da -齿顶圆直径

自己实际验证了一下,有点差别,但不大,一般误差会小1-3丝,应该是齿顶有点圆角的关系

网友(2006-05-30):

如果偶数齿怎么办???

网友:

偶数齿直接测量就行了。

网友(2008-04-18):
老大:问个问题,你这是计算三角形的外接圆么?但三角形的形心和外接圆心重合么(理论上是)?另sqrt是开平方么?pi是3.1415926么?急用!!!!!!!!!谢谢!

网友:
楼主办法在齿数少变位大的时候很难测准。齿数多时可用。

楼主:
回4楼,是的。
这和变位没用关系。可能齿数多时,可能要多相差几齿测量会更准确。

网友:
我有计算程序,自编的。

网友:
计算程序可否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