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VE分配泵的结构和使用

楼主(2006-03-27):
1.VE泵的结构

整个分配泵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铝制泵体,内有滑动片式输油泵3、油压调节阀25、传动轴及齿轮4、滚轮及滚轮座圈5、平面凸轮6、供油自动调节机构7以及调速器总成24。另一部分为分配头,内装柱塞10及分配套筒、控制套筒9、出油接头12、出油阀11以及电磁式停油装置等。

- G3 Y a! |3 b8 F% ?

柴油由输油泵1(一级输油泵)从油箱2吸出,经油水分离器,将水分离后,进入燃油滤清器27中,滤清后,进入滑片式输油泵3(二级输油泵)。输油泵每转一转,吸入并压送一定量的燃油。燃油的压力与泵的转速成比例上升,由油压调节阀25控制,当油压超过规定值时,柴油便从油压调节阀的入口一侧流回输油泵。因此,分配泵内始终充满具有一定压力的柴油。

由曲轴驱动的传动轴带动滑片式输油泵旋转,同时通过联轴节带动平面凸轮6转动,平面凸轮上有传动销钉带动柱塞10一起旋转,柱塞弹簧8通过压板将柱塞压向平面凸轮的端面。平面凸轮的型面则与滚轮机构5紧密接触,当平面凸轮转到凸起部分与滚轮相接触时,凸轮即被顶起向右移动,同进推动柱塞压油。柱塞上有轴向和径向油道,起进油和配油作用,所以这种分配泵的柱塞同时具有压油和配油的功能。柱塞的往复运动起压油作用,旋转运动起配油作用。

2.工作过程

1)进油过程

c3 r" ~0 R h6 i# u

滚轮1由平面凸轮2的凸起部分移到最低位置,柱塞弹簧将柱塞3由右向左推移,在柱塞接近终点位置时,柱塞上部的进油槽7与柱塞套筒上的进油孔8相通,柴油经电磁阀9下部的油道流入柱塞右端的压油腔6内。

2)泵油与配油过程

随着滚轮由平面凸轮的最低处向凸起部分移动,柱塞在旋转的同时,也自左向右移动。当进油孔关闭后,柱塞即开始压缩油腔内的燃油使其压力升高,此时,柱塞上的配油孔与柱塞套上的出油孔之一相通,高压柴油即经出油孔和出油阀流向喷油器,喷入燃烧室。

; z' @6 @ c+ C- O, P

平面凸轮上的凸起数与气缸数相等,因此,平面凸轮每转一圈,配油孔与各缸分配油路接通,轮流向各缸供油一次,各缸喷油一次。

 M+ M- b

配油过程,由于柱塞1回转,柱塞上的配油孔5与分配油路2对口位置不断变化,进行燃油分配。

/ ^ ^2 R3 y+ @0 V F

3)供油结束

柱塞在平面凸轮的推动下继续右移,柱塞左端的泄油孔3与分配泵内腔相通时,柱塞内的高压油立即经泄油孔流入泵内腔中,柴油压力立即下降,供油停止。

4)供油量的调节

柱塞上的泄油孔什么时候与泵内腔相通,靠控制套筒1的位置来控制,当移动控制套筒时,柱塞上的泄油孔与泵内腔相通的时刻改变,使供油有效行程h改变,即结束供油的时刻改变。向左移动控制套筒,有效行程h减小,供油量减少;向右移动控制套筒,有效行程h增大,供油量增加。

 N* L. ~4 h

可见,这种分配泵供油量的调节是通过移动控制套筒、改变停止供油时刻即控制供油有效行程来实现的,称为断油计量。

. j `

5)压力平衡过程

供油结束后,柱塞继续旋转,当柱塞上的压力平衡槽1与分配油路2相通时,分配油路中的柴油压力与分配泵内腔油压相同。这样,可使各个分配油路内的柴油压力在喷射前趋于均匀,可使各缸喷油均匀。

6)防止反转作用

VE型分配泵可以防止柴油机反转。因为当柴油机反转、柱塞向右压油时,进油孔开启,因而油压不可能升高,故不能喷油。

网友(2009-02-18):
想不到你也是广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