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的公式和画法

楼主(2006-03-28):
渐开线的公式是

4 o' Q: @ a* m* m6 i8 B

x=r(cos(theta)+theta*sin(theta))

y=r(sin(theta)-theta*sin(theta))

r - 基圆半径

theta - 成形角,弧度值

在不同theta时算出x和y即可。

我用Autolisp做了个程序,希望对大家有用。欢迎大家讨论。这里用的极坐标。

 q

;*************************************************************************************
;This program is to draw a involute in AutoCAD, anyone can use it freely without permission.
;Take the risk youself, suggest you to open a new drawing and run this program first, then
;copy it to your drawing.
;Chen Xiangsong
;
;Distance Offset: means when you draw a curve rather than a standard involute.
;   it starts to draw the curve not from the base circle.
;   it is curtate or prolate involute. it is useful as you draw gear root.
;   standard involute, enter 0
;
;Radius of Base Circle: You have to know the meaning, or the program is useless to you
;
;Angle to go:  means the length of involute you want. in degrees. it is not pressure
;   angle, it is the pressure angle add involute Phi.
;
;Accurancy:  the density of points you want on the curve, the smaller the more accurate.
;   but will slow down your pc's speed. I normally enter 0.01
;
;Center of Curve: LEASE PICK A POINT ON THE SCREEN RANDOMLY, IT IS VERY IMPORTANT.
;   DON'T PICK A SPECIAL POINT. That's the disadvantage of my program.

(defun c:involute ()
(command "_undo" "be")
(setq os (getvar "osmode"))
(setvar "osmode" 0)
(setq q 0)
(setq f 0)
(setq h (getreal "\nDistance Offset:"))
(setq r (getreal "\nRadius of Base Circle:"))
(setq t (getreal "\nAngle to go:"))
(setq n (getreal "\nAccurancy:"))
(setq cent (getpoint "\nCenter of Curve:"))

(if (= h 0)  (command "pline"  (list (+ 0       (car cent)) (cadr cent))
     (list (+ (/ r 2) (car cent)) (cadr cent)) ""
  )
  (command "pline" (setq trimpoint (list (+ h r (car cent)) ((if (> h 0) - +) (cadr cent) (/ r 1))))
     (list (+ h r (car cent)) ((if (> h 0) - +) (cadr cent) (/ r 2))) ""
  )
)

(while (< f (* t (/ pi 180)))
 (setq a (atan (* r f) (+ r h)))
 (setq ri (/ (+ r h) (cos a)))
 (setq q (- f a))
 (setq pt0 (polar cent q ri))
 (command "pline" "" pt0 "")
 (setq f (+ f n))
)
(command "pedit" (entlast) "j" "all" "" "f" "")
(command "circle" cent r)
(setq bs (entlast))
(command "line" cent (list (+ 1 r h (car cent)) (cadr cent)) "")
(setq lt (entlast))
(if (= h 0) (command "trim" bs "" cent "")
  (command "trim" lt "" trimpoint "")
)
(command "erase" lt "")

(setvar "osmode" os)
(command "_undo" "e")
(princ)
)

网友:

ding@

网友:

应该是y=r(sin(theta)-theta*cos(theta)),请问基圆是不是齿轮的基圆(就是齿轮分度圆半径与cosα的乘积,α是齿轮压力角,标准为20度)?坐标原点在哪?

楼主:

你看的仔细。是写错了。
是齿轮的基圆。坐标原点自己点。

网友:

我要

网友(2006-04-27):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y=r(sin(theta)-theta*cos(theta)),请问基圆是不是齿轮的基圆(就是齿轮分度圆半径与cosα的乘积,α是齿轮压力角,标准为20度)?坐标原点在哪?

呵呵!看的仔细!强!虽然三年以前学过,也编过几个复杂的。但现在还是看不懂了。没精力去搞这个。感觉auto cad 在这方面不是很强。学习探讨一下倒是不错。在实际应用上还是建议使用专业的三维制图软件。

网友:

各位老大,我想知道齿轮刀具与被切齿轮啮合时的包络曲线画法,特别是用于校验矩形花键滚刀的齿形设计,谢谢了!跪拜了!
hui:   xcy889900@163.com

网友:

又问:楼主,是否能找到《工具技术》1998年05期刊“修缘插齿刀齿形技术方法”急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问:楼主,是否能找到《工具技术》1998年05期刊“修缘插齿刀齿形技术方法”急用!谢谢

G3 v' e! n y `. h: \

和你说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工具技术》1998年05期的文章也只有这篇了。

楼主:

多谢梧桐站友

网友:

谢谢梧桐站友 !跪拜谢谢!

网友(2006-07-01):

ok

网友(2006-10-11):

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直接按定义在CAD类软件内生成。

网友:

13楼 能否具体给个教程,期待!!

网友:

好象有这样的软件,可就是下不到啊

网友:

请问基圆以下是什么曲线?

网友(2007-05-16):

请教各位前辈,在UG-NX3中的渐开线怎样画? 等候佳音!

网友:

你画齿轮画到基圆下了吗?

网友:

能不能发个教程啊.....我知道什么画,但参数输入的过程老是出错,在关系里输入参数后,然后做渐开线曲线还要做参数吗?

网友(2008-01-01):
回复 网友C:

基圆是渐开线的发生线,它上是向外展开的,不需要管下面

网友:
应该是x=r*cos(theta)+r*sin(theta)*pi/180
            y=r*sin(theta)-r*cos(theta)*pi/180
x与y可以互换过来的

网友(2008-04-04):
基圆是渐开线的"发生圆",基圆以内没有渐开线

网友(2008-06-10):
基圆以内什么也没有

网友(2010-01-22):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嗯~~~果然强人很多,小女子学习了!

网友(2010-03-15):
画渐开线齿轮困惑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