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联轴器与轴的配合问题

楼主(2006-03-29):
今天上班遇到的问题,工人说将联轴器与轴间隙配合(俗称松一点),除了定位差外无言以对,那么联轴器与轴的配合(有键和键槽)超过理论规定的公差,还会有什么结果?同样轴与轴套的配合也是这样.望提出意见!!

网友:

工人的建议可以理解,因为这样,他们的装配工作就轻松了..可想而知,这些地方松点可以补偿由于轴的安装精度不够引起的误差..对于工人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同时,广义的说,楼住的问题同样反映了我国机械行业的共性问题就是"偷奸耍滑"..有些时候,看起来没什么影响..当然只是看起来这样,真的就没有影响吗??不可能!!不然设计和工艺手册上早就把配合参数改了..
当然,我认为违反工艺纪律的安装影响分三种:第一是立杆见影的.不用解释了,就是豆腐渣工程,还没完工或刚刚完工就.....呵呵..第二种是可以察觉的.就是那些因为违反了工艺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立即或在短时间内被人察觉.比如象零件运动之后有噪音,某些零部件经常损坏.第三种是潜移默化的.就是这种影响要很长时间才能被人察觉,或者让人不知不觉的一下子出事..比如某些静载件,本来能用20年,由于安装超差,蠕变后,结果15年就报废了..还有象两个相对静止零件组成的运动部件,安装固定件超差,运动后在两个零件间的微动磨损,形成裂纹源,在不知不觉中扩展,最后一下子就断裂了.这一点在清华大学一本写摩擦方面的著作有引例..
有的老工人,老师傅自恃经验丰富,我从人格和辈分方面是绝对尊重老一辈劳动者.但技术与辈分和年纪无关,正所谓"有智不在年高"我把老工人,老师傅的经验分两种:一种是窍门.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另一种就是上述第三种情况,他们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问题.其实就是产品的寿命和可靠性等这样的抽象参数为这类错误或者说是无知买单.这样的经验我们要屏弃..
回到主题.楼住的问题,在低速轻载短时工作的情况下影响可能会很小.过一年半载,维护设备时拆下键,看看轴,联轴器的孔,键和键槽,对比国外的同类产品就知道影响了..若是高速重载连续工作,你就听那声音和多准备点键吧..
本人拙见,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

“中国制造”太伟大了!

强烈要求当斑竹:)

网友:

你按照标准的公差去做就可以了,不要理会他们所说的,他们是在说 而你是在做的

楼主:

有同感,太精辟了,强烈支持!!!!!!

网友:

谢谢"童话"支持..

# f4 E2 P J

只是水平有限,...还有就是时间太少又不固定,几天才能来社区一次...

不过我喜欢这里.这里是我最愿意来的专业社区,有的社区广告太多..

希望大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I6 z" D Q

共同把社区建设好!!!!!!!!!

网友:

才子啊﹐呵呵﹗

网友(2006-04-28):

同意,现在的工人好多都是为了安装的方便而忽视质量。

网友:

安装设备在国内确实没有受到重视,自然质量就成了问题了,给工人运行带来了许多的不变。特别是转动设备安装不当会导致动不平衡,严重的会造成静不平衡。连轴器连接的两台转动设备的轴心不在同一轴心线上就会产生对心不良,造成轴承损坏,振动过大等故障,只是大家多没有注意到那方面阿,轴承坏了 就去换,为什么我们不去解决对心的问题呢?经常换轴承,增加成本,增加工时,降低了生产效率本人是专业从事转动设备的维护,诊断,设备改善及预知保养工作,主要有振动分析改善,线上动平衡校正,滚轮平面度校正(平面度,垂直度,直线度等),精密对心校正。全厂设备总体检。最新技术有红外线热影像, 油品分析检测,超音波检测(测厚,测漏,测量轴承的好坏,振动值没,电气检测等)欢迎各位与本人联系并为各位同仁提供服务。

网友:

提点不同看法.
列位看官是否注意到我们国家机械标准颁布的年份,觉得岁数够大么?
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们,你知道你设计的东西加工出来后是什么样的么?实际的东西与你的图纸有多大出入,你心里有数么?
有外企实际经验的工程师们,对照过你的企标与国标的细微差别么?
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能否到位的把握是高手度量的标准,不能一概而论.
假如仅以标准论高低,狗带个眼镜都能成为工程师了,呵呵.

网友:

尊重图纸,是施工人员的本分。不能够说每张图纸设计出来的都是十全十美,但分工不同。一般施工人员无权修改图纸要求,如果确实认为没有必要的高要求(必然造成高成本)也必须经设计者(或有此权限的人)同意。技术事情马虎不得。

网友:

楼上说的对极了,施工人员非常尊重图纸,任何修改图纸也必须经设计者(或有此权限的人)同意并亲自修改,不改都不行,车间求你,总工,厂长压你:着批轴超差了,要么报废,直接损失几万,不能按期交货,罚款不说,信誉没了,该客户一年几百万的单子,搞砸了谁也担不起啊.再说小了几十丝也不影响使用.
你顶着?车间主任你不吊,总工,厂长面子都不给?还想混么?

网友:

大致瞅了一下二楼说的,说的很符合事实,但做为设计人员不能因为施工人员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应该按标准来做,因为如果你自己的设计都没有标准,你还怎么叫加工人员去做,至于实际安装中的困难,目前按我们的加工制造水平来说不可避免,但那在装配的过程中我想应该还有一套标准,不能安装,按装配标准来说,该怎么改,修,就怎么改,修,但你要坚持你自己的设计原则

网友: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现在一般联轴器公差都采用8道-10道的配合,要看联轴器是自己加工还是外购,因为在镗孔得加工过程中,因设备或人为再加工中产生的误差给装配钳工带来的修配工作量会很大。

网友(2006-08-11):

一次我們廠的工人在維修一台要出貨的拖拉機的時候﹐
液壓箱漏油﹐結果他就抹了點黃油﹐
呵呵﹐
后來被組長查到﹐
狠批一頓﹐

网友:

轉動的動平衡就被打破啊﹐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班遇到的问题,工人说将联轴器与轴间隙配合(俗称松一点),除了定位差外无言以对,那么联轴器与轴的配合(有键和键槽)超过理论规定的公差,还会有什么结果?同样轴与轴套的配合也是这样.望提出意见!!

网友:

在实际的安装现场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很理解大多数负责任的工人师傅的难处,当当老师傅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 有些作设计的动不动就搬出什么配合标准,公差等级之类的搪塞,从不考虑象配合面光洁度,配合长度,配合直径,硬度及材料亲和力,所用机床精度,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还泼冷水,以高文凭自居........................可悲!

网友:

各位意见刚看到:
     工人的意见是对的,矛盾在于设计与制造,还有计量.
      对于工人,无论如何必须套进去,可能采用润滑,磨削,油压,热套,冷套等方法.
     问题主要在于加工工艺,与加工精度,如设备陈旧,便无法达到技术要求.
     对于加工误差大的零件,计量几个点不能代表整体.
     设计除了依据设计手册外,还要考虑实际条件,比如轴与联轴器的配合,推荐(H7/k6),如粗糙度达不到设计要求(Ra1.6),那么"就要间隙一点",只要不是重菏部件,间隙正一点也是可以的.
     各行各业数据不尽相同,有一点必须记住,技术工作要深入实际,要"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也要走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老王

网友:

我看是工人是个新手吧,是老师傅就不这么说了!

网友:

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刨床上刨连轴器,一部分是我们厂自己用,所以刨键槽是就会深些,工人安装是比较方便,但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出口,所以就按照工艺的要求加工.

网友:

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按图纸加工,即使图纸设计有误也要先修改图纸。
我们的加工精度很高但是装配精度却非常低这将直接影响部件的功能。偷懒是生产不出好产品的。
产品设计要经过多次论证,尺寸、公差的选定是要经过计算、优化的。不可以轻易改变。

网友:

要培训一下工人,提高他们的认识!

网友:

制造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公差都是比较严密的,也许有的时候差一道就会成为废品。
当操作者或是工人不懂专业知识,他一定会有那样的说法,这时候才需要了解
这方面的人来限制和指导他们,可以在工艺,或图纸上详细说明或注明,更多的
东西都是设计者来约束的。

网友:

那个轴伸部分不可以加油封吗

网友:

设计有问题没有呀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做法是:
1、指出后果。这样做会发生滚键,联轴器和轴都会发生不可修复的磨损(称之为滚键)。
2、解释。工人师傅在干活时,一方面希望能方便快捷,但同时,他们也是会注重质量的,只是他们思考的不够全面而已。
3、指导。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利用这种机会进行培训。
4、要求执行。要求工人师傅严格按照要求执行,不可马虎。
不知是否有用,请大家多赐教。

网友:

间隙过大的不良后果就是会造成滚键,造成键槽损坏。

网友(2006-09-15):

9楼的说的好,能传点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

加工误差对装配影响很大的,耽误时间影响质量

网友:

看你的实际需要了,你的量最好有实践的事实来说明你的公差是最好的.不过我知道液压的活塞的公差是很有讲究的,大了漏油,小了发热油的粘度变化了也不好.要求公差很有讲究的.我对这方面有点研究.具体的心得保密.

网友: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不简单的问题。在维护工作中不可能避开的问题。设计者不一定是根据负载合理选用配合。而你也没用算。如果采用过度配合中小间隙(小转矩),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连轴器失效的时间是多长,这是工人师傅最关心的。现在工人师傅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实际需要了,你的量最好有实践的事实来说明你的公差是最好的.不过我知道液压的活塞的公差是很有讲究的,大了漏油,小了发热油的粘度变化了也不好.要求公差很有讲究的.我对这方面有点研究.具体的心得保密.

& p5 h S. C: V

专家先生,你的心得保密,却要别人不吝赐教,

好象不合逻辑吧。

网友:

基本支持2楼9楼的意见,联轴器是不应该间隙配合的,而且越是高速越是重载越是这样。我们厂一般控制在10到30道,过大的过盈也不可取,机械装配过程中有时候手段很落后的,大的过盈回对装配工作带来困难

网友(2006-10-24):

我也经常无言以对,嘿嘿!

网友(2006-12-22):

非常同意楼2的观点,我们公司也是搞装配,我就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只能更他们说:我技术口绝对不能放松,要不然会让人笑话的!!
呵呵!拙见,勿笑

网友(2007-03-24):

噪声啊 要紧点的

网友:

你可以问工人师傅需要达到怎样的配合程度,然后去查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很具体的,工人师傅凭经验办事,严格说来还是照手册里的数据设计加工。

网友(2007-07-17):

大家用过KTR的联轴器吗 ?

网友:

如果配合不好的话 可以加上一个涨紧套

网友:

联轴器与轴的配合一般采用过盈配合(紧配合)H7/r6等,采用压力机安装,
常拆卸,就采用过渡配合H7/k6,用手锤打入,如果采用松配合,完全是装配时省事,徒手就可以装入。楼主,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2008-12-30):
感同身受啊   2楼说得好   以后就用这个理由来说服工人了

网友(2009-08-22):
还是设计问题,用锥套式的,什么问题都没了。
资料联系:
lianq.wu@yahoo.com.cn

网友:
H7/m6就要求热装,麻烦呀!!

网友(2010-01-11):
遇到这样的问题,做法是:
1、指出后果。这样做会发生滚键,联轴器和轴都会发生不可修复的磨损(称之为滚键)。
2、解释。工人师傅在干活时,一方面希望能方便快捷,但同时,他们也是会注重质量的,只是他们思考的不够全面而已。
3、指导。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利用这种机会进行培训。
4、要求执行。要求工人师傅严格按照要求执行,不可马虎。
不知是否有用,请大家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