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润滑油的问题

楼主(2006-03-29):
我想问问润滑油使用有那些标准.?还有我们的润滑油是定时换,我们想看看他能否再用.

我们应该检测他的那些指标?

网友(2006-07-24):

大虾们,润滑油在机械行业应用很普遍,归到现有栏目中哪个比较合理呢?

网友:

我想工艺或材料吧

网友:

润滑是对付磨损最有力的武器
应放在设备维保版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润滑油使用有那些标准.?还有我们的润滑油是定时换,我们想看看他能否再用.

我们应该检测他的那些指标?

你们的设备应该是循环油润滑吧.

$ R C! _7 K; ` q- f7 g! ?% j m

油箱里的油不存在能否再用,而是能不能再用下去.不能用,就换油,换下的油不可能再使用.

最主要的指标是含水量,当然铁谱分析如果能做就更好了.

网友:

理论上讲理化指标都应该检查,但是不是很重要的应该其粘度和杂质。

网友:

6楼说的对

网友:

还要检测它的破乳化度

网友:

这里有润滑油的使用标准和某厂的换油标准,请使用!

网友(2006-09-08):

应该归在"Maintainance and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