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下的宇龙仿真,GSK980按两次“设置”不出现“图形参数”嘛?

楼主(2006-03-30):
本站下的宇龙仿真,GSK980按两次“设置”不出现“图形参数”嘛?怎样做才能出现呢?

网友:

你要设置什么图形参数啊?
是对刀吗?

楼主:

校验

网友:

看老宋的回答,他也不一定全明白!在宇航、宇龙和超软的仿真上是不能做到图形效验,和宏程序的。这在机床上是有的。其实仿真不就是在效验吗?又不是在真机床上做。华中公司给的程序仿真(缺真实操纵功能)看以仿宏程序。
   哪天我做个宏程序加工椭球放上来,请大家,批判、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