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轴承端盖漏油如何更好的处理?

楼主(2006-03-28):
减速箱的外形尺寸1890X510X1500,要求经济实用,谢了先!!!

网友:
Re: 请教高手:减速箱轴承端盖漏油如何更好的处理

沒有經濟實用,僅有管用的。

楼主:
Re: 请教高手:减速箱轴承端盖漏油如何更好的处理

管用的也行,先想个办法再说,急用.

网友:
Re: 请教高手:减速箱轴承端盖漏油如何更好的处理

用的什么轴封?

楼主:
Re: 请教高手:减速箱轴承端盖漏油如何更好的处理

骨架油封,但效果不好

网友:
Re: 请教高手:减速箱轴承端盖漏油如何更好的处理

骨架油封是很可靠的,请你查一下,减速箱的通气孔是否堵了。另外,轴的径向摆动是否过大。

网友:
Re: 请教高手:减速箱轴承端盖漏油如何更好的处理

我看你还是改一下轴承端盖,采用迷宫密封,效果现在是最好的

网友(2006-05-08):

黃包車老大說得對﹐非常贊同﹐軸受力不均勻所造成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06-11-03):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一台新购置的机器离合器和变速箱一体,离合器在变速箱的上面,漏油厉害,采取了好多办法都不行,后来发现是设计的问题,把轴承端盖车一道环油槽,再用骨架油封,效果还可以。

网友:

骨架油封方向是否装反,
朝内防油往外渗,朝外防灰尘进入.

网友:

常见问题,国产货吧,多想想,多修几次就会好了的,你也会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我就不发言了.^_^

网友:

可以用乐泰液面清洗剂清洗(755),然后用端面密封胶密封,最后把端盖螺丝紧固,即可治理漏油
还有润滑油压力设置适当不可过大

网友(2006-12-08):

我也遇到此类的问题。特别是高速轴处漏油的比例更大。

网友:

主要是振动的原因吧,首先解决加工的精度不足和轴承质量以及配合间隙,然后才能解决漏油,我们用的SEW的好象仅仅只有一个油封但绝对不漏.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减速机漏油非常严重,更换了很多次骨架油封还是漏,烦人啊!

网友(2007-01-07):

双唇油封

网友:

请教17楼  双唇油封 是什么样的 作用是什么 有图纸吗

网友:

振动造成的?把回油槽检查下!

网友:

加工轴时用径向车削

网友(2007-02-06):

你检查一下回油槽是否与设计不合理,还是制造有误差,这个问题主要看你的油路是否畅通,漏油处轴的粗糙度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骨架油封 迷宫密封 是什么样子的呀?????

网友:

密封圈加回油槽,

网友(2007-08-07):

是不是油封的方向搞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