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轮的齿形

楼主(2006-03-31):
请教各位老大:

内齿轮的齿形加工出来后倒底是什么形状,内齿轮的加工现有两种,一是插齿机加工,二是线切割,在测量时就造成一个问题,公法线测量不太可能量准

网友:

如果是渐开线齿轮的话,内齿轮的齿形也是渐开线。
内齿轮一般用跨棒距来测量齿厚。其实也可用公法线来测量的,用游标卡尺的内径端,或用卡规,但测量精度不高。

网友:

同意

网友:

也可用光学工具投影仪来或光学测量显微镜测量测量。

楼主:

内齿轮的齿形是和外齿轮齿形不一样的,游标尺是否能测量准确?

网友:

为什么不一样?  不过是齿厚变成了齿槽而已。。。

网友(2006-05-16):

还是用棒子吧

网友(2006-10-22):

可用公法线来测量的,用游标卡尺或用卡规比照测量内孔的方法,,测量精度还是高的。原理使然。

网友(2007-05-23):

还是用量棒测量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