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打印机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图纸?

楼主(2006-03-31):
各位老大

在单位只有打印机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图纸?

网友:
Re: 图纸管理

不懂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2006-09-12):
Re: 图纸管理

按图纸类型、年份等参数整理

网友:
Re: 图纸管理

保存在硬盘里比打印在纸上更好,其理由是:
1:打印的纸图,很容易脱色、模糊、损坏。
2.纸图很容易,丢失、缺页。
3.纸图占用空间,一个资料室比一个硬盘昂贵得多。
4.纸图需要专人管理,支付一个资料管理员的费用比一台电脑昂贵得多。
5.纸图检索查找不方便,电脑里的东西只要输入搜索回车即可。
6.纸图不宜更新,一处更改之后,相关图纸,图册都得改。人怕照顾不了那么全面。
综上所述,劝楼主最好不用打印机。而用硬盘保存图纸,打印机只是用来出图。

网友(2008-03-26):
要想保证图纸的唯一性、一致性,还是将图纸打印成底图,然后有专人管理发放的好。
不能打成地图,可以签完字后复印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