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螺旋角差动挂轮的计算(Y35)

楼主(2006-04-02):
在这里,只提供一个滚齿机 Y35 (好像与 Y3150--老版本的《齿轮手册》,新版的没有这个了) 2001版《齿轮手册》26章表22.2.2 ---- 表22.2.8 共计 11 页,多少种没有仔细数 国产61各型号,进口的还有一些。

文件加载方式 : 启动 AutoCAD ,在 《工具》下,《加载应用程序》,选择该文件,加载。就可以执行了。文件名 :CHADONG_GLW.VLX
注意:将<JXGYS_LAST.SLD > 放在同一个可访问的目录下。

转载需本人同意 !

楼主:

界面 如下 ,输入 mn  beita  <计算〉,自动循环(从最小的控制误差开始,到找到方案为止)

不是所有的 beita  都可以无误差的实现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

楼主:

2001版《齿轮手册》26章表22.2.2 ---- 表22.2.8 共计 11 页,多少种没有仔细数 国产61各型号,进口的还有一些。机床特性在这里获得 。

网友:

好东东!

网友:

ding  l  !!!

网友:

我怎么不能用呢 .......

网友(2007-04-26):

好东西支持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