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公称直径的大小---请教

楼主(2006-04-03):
大家帮帮忙啊,请问#10-32unc中 #10表示多大的尺寸啊?这是螺纹的尺寸,谢谢大家了。

网友:
Re: 螺纹公称直径的大小

美制螺纹当中径小于1/4Inch时,中径用1-12编号代替。
如#10-32 UNC 表示美制细牙螺纹,如为外螺纹,其基本大径为.190Inch,基本中径为.1697

网友(2007-11-17):
UNC应该是粗牙,
UNF是细牙,UNEF是超细牙,UN是不变螺距系列,UNS是特殊组合牙数系列
与旧的标准NC、NF、NEF、N、NS相对应。

网友:
UN统一标准螺纹,UNC应该是粗牙,UNF是细牙
UN一般前面的数为英制尺寸,后面的为牙数,
UNC应该是粗牙适用于快速装拆或有可能腐蚀和轻微损伤的部位,

网友(2008-01-25):
我见到的英制螺纹最小的也就是1/4,“一分”的,“#10”没接触过这么小的,都被我忽略了,他们怎么读啊?
比如#0,#1,#2…… 这些口头怎样表述呢?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