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贴发动机知识——微粒捕捉器

楼主(2006-04-04):
  微粒捕捉器主要用来净化柴油机排气中的颗粒物,是现代柴油机满足欧Ⅲ以上排放法规的有效手段。 柴油机微粒捕捉器的核心是过滤体和过滤体再生装置。过滤体由多孔陶瓷过滤材料或多孔金属材料制成,目前的过滤体的过滤效率可达90%以上而不会引起过高的排气阻力。当过滤体过滤的颗粒物引起柴油机排气不畅时,需要及时消除这些颗粒物,以免造成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再生装置一般是通过直接加热微粒,同时利用催化剂降低微粒着火点,使微粒氧化达到过滤体再生的目的。

网友:

请教斑竹,既然柴油机可以达到欧3排放,柴油又便宜,为什么我们的柴油轿车那么少呢?

楼主:

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
应该是柴油机太笨重了
汽油机可以做成全铝的
而柴油机大多零部件都是铸铁的
这应该是目前轿车用的很少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我们也能够看到轿车柴油化是必然的

网友:

哦,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噪音也比较大呢,越野车用柴油机的是不是还有一些?

网友:

柴油发动机虽然油耗比汽油发动机低.但相对汽油发动机来说.噪声比高.转速低.平稳性差.

网友:
Re: re: 每周一贴发动机知识——微粒捕捉器

转速低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06-05-06):

柴油发动机热效率和经济性较好,它采用压缩空气的办法提高空气温度,使空气温度超过柴油的自燃燃点,这时再喷入柴油、柴油喷雾和空气混合的同时自己点火燃烧。因此,柴油发动机无需点火系。同时,柴油机的供油系统也相对简单,因此柴油发动机的可靠性要比汽油发动机的好。在相同功率的情况下,柴油机的扭矩大,最大功率时的转速低。随着近年来柴油机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小型高速柴油发动机的新发展,一批先进的技术得以在小型柴油发动机上应用,使原来柴油发动机存在的缺点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柴油机在节能与CO2排放方面的优势,则是包括汽油机在内的所有热力发动机无法取代的,因此,先进的小型高速柴油发动机,其排放已经达到欧洲III号的标准,成为“绿色发动机”,目前已经成为欧美许多新轿车的动力装置。

网友:

你知道吗,广东这段时间的没有柴油供应.汽车在排队加油.特别是珠海.所以不要看见柴油便宜就买柴油机.柴油机的工作性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会飞车.你做这一行的也应该知道

网友:
Re: re: 每周一贴发动机知识——微粒捕捉器

为什么没有柴油供应啊?另外,柴油机缺点是会飞车,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大侠。

网友:

现在的汽车早就已经达到欧Ⅲ标准了,如果现在还不达到的话,已经不在中国生产了.柴油机用在轿车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看个一辆丰田的轿车就是用柴油机的.它的积极不会比汽油机大和重.在加速度不会比汽油机慢.

网友:

飞车在就喷油泵上做手脚.如果喷油泵能正常工作飞车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

飞车是转速操过设计转速,是一种很危险的工况。微粒捕捉器是现在较难的一种改进排放的技术。在柴油机上很有必要。柴油机技术不比汽油机差,只是有很多差别。在中国还没有推广开来。燃油不一样。汽油采用点燃,柴油是压燃的。

网友:

是不是有環保這方面的原因呢?
因為我見到的柴油机一般都比較臟兮兮的﹐机体上全是油污﹐排气管上也是﹐有時還有
泄露的現象發生﹐而且一般体積和噪音都很大﹐啟動還要傅用很大的外力壓燃﹐不過在
農村里倒是挺多見的﹐柴油机受環境溫度影響較嚴重﹐在比如在冬天啟動机器就比較困難
還要加入啟動液及在泠卻箱中加入熱水 效果才會好一點的 提一下 就是 可能是由于技術原因
柴油机的故障率很高 經常出現燒瓦現象
小弟一些愚見﹐各位老大不要見笑啊﹗

楼主:

看来我们这里的专家还是很多的
怎么当初就没认出来替我顶下工作呢?
本版的副版还在增加
请大家踊跃报名阿

另,楼上的老兄似乎说的是农用柴油机吧?
柴油机,农用的和车用的差别是很大的,车用的现在大多都是用进气预热来改善启动性
而且,如果使用增压技术,柴油机的高原特性也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2006-06-08):

新人路过。

在欧洲的汽车市场,柴油发动机在KZF的应用,甚至取代汽油,是目前的一个研发方向。对于柴油发动机目前唯一的难题,就是楼主所说的,有害气体排放的净化,包括以C为主成分的微粒及以NO,NO2为主的氮化物。至于柴油机噪音大,目前柴油机在尾气排放系统中,都配有消音系统,应该不成问题。

对于微粒排放的净化,楼主所说的微粒过滤器及催化再生,现在欧洲的法国也有一定的成效了,而且也在小型汽车中批量的使用了。而且欧洲近几年的汽车发动机发展讨论会议,都围绕此主题。

至于欧III标准的话(对与柴油发动机),通过对发动机的自身改进,如高压喷射,Drall(不好意思,不知道如何翻译),等发动机性能的改进,可以达到的。但对与08欧洲要执行的欧4标准,就必须要配有微粒过滤器及催化再生了。 另外,此系统价格有一定程度的高哦,具了解一般在1800欧元吧。

小弟一点个人观点。很希望跟各位大侠们探讨。

网友(2007-02-04):

引用 网友A:
请教斑竹,既然柴油机可以达到欧3排放,柴油又便宜,为什么我们的柴油轿车那么少呢?

柴油便宜,但是柴油机贵啊,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清洁柴油机做的还不够好,

还有油品质量的问题,需要炼油行业的支持,

还有就是政策导向的问题。

网友:

柴油机的优势在于其热效率比汽油机高,但是因其压缩比高,噪音和振动比汽油机大,并且也确实比汽油机笨重,这就限制了它在轿车上的应用,即使是最好的柴油机,振动也比一般的汽油机大。再就是,柴油的价格比汽油高。

网友:

用同样的减震,肯定压缩比大的振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