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代替柱塞泵功能技术分析

楼主(2006-04-04):
因受定排量的结构限制,通常认为齿轮泵仅能作恒流量液压源使用。然而,附件入螺纹联接组合阀方案对于提高其功能、降低系统成本及提高系统可靠性是有效的,因而,齿轮泵的性能可接近价昂、复杂的柱塞泵。

K2 v _' y | U% z4 `, j5 d

  例如在泵上直接安装控制阀,可省去泵与方向之间管路,从而控制了成本。较少管件及连接件可减少泄漏,从而提高了工作可靠性。而且泵本身安装阀可降低回 路的循环压力,提高其工作性能。下面是一些可提高齿轮泵基本功能的回路,其中有些是实践证明可行的基本回路,而有些则属创新研究。

卸载回路

  卸载元件将在大流量泵与小功率单泵结合起来。液体从两个泵的出口排出,起到达到预定压力和(或)流量。这时,大流量泵便把流量从其出口循环到入口,从 而减少了该泵对系统的输出流量,即将磁的功率减少至略高于高压部分工作的所需值。流量降低的百分比取决于此时未卸载排量占总排量的比率,组合或螺纹联接卸载阀减少乃至消除了管路、孔道和辅件及其它可能的泄漏。

  最简单的卸载元件由人工操纵。弹簧使卸载阀接通或关闭,当给阀一操纵信号时,阀的通断状态好被切换。杠杆或其它机械机构是操纵这种阀的最简单方法。

  导控(气动或液压)卸载阀是操纵方式的一种改进,因为此为阀可进行远程控制。其最大的进展是采用电气或电子关控制的电磁阀,它不仅可用远程控制,而且可用微机自动控制,通常认为这种简单的卸载技术是应用的最佳情况。
人工操纵卸载元件常用于为快速运作而需大流量及快速运作而需大流量及为精确控制而减少流量的回路,例如快速伸缩的起重臂回路。图1所示回路的卸载无操纵信 号作用(左位)时,回路一直输出大流量。对于常开阀,在常态下回路将输出小流量。压力传感卸载是最普遍的方案。如图2所示,弹簧作用使卸载阀处于其大流量位置(左位)。回路压力达到溢流阀预调值时,溢流阀开启,卸载阀在液压下和作用下切换至其小流量位置(右位)。压力传感卸载阀基本上是一个达到系统压力即 卸的自动卸载元件,普遍用于测程仪分裂和液压虎钳中。

+ `2 ? x! F- h

   流量传感卸载回路中的卸载阀也是由弹簧将其压向大流量位置(左们)。该阀中的固定节流孔尺寸按设备的发动机最佳速度所需流量确定。若发动机速度超出此最 佳范围,则节流小孔压降将增加,从而将卸载阀移位至小流量位置(右位)。因此大流量泵相邻的元件做成可对最大流量节流的尺寸,故此回路能耗少、工作平稳且成本较低。这种回路的典型应用是,限定回路流量达最佳范围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或限定机器高速行驶期间的回路压力。常用于垃圾运载卡车等。
压力流量传感卸载回路的卸载阀也是由弹簧压向大流量位置(左位),无论达到预定压力还是流量,都会卸载。设备在空转或正常工作速度下均可完成高压工作。此 特性减少了不必要的流量,故降低了所需的功率。因为此种回路具有较宽的负载和速度变化范围,故常用于挖掘设备。

   具有功率综合的压力传感卸载回路,它由两组略加变化的压力传感卸载泵组成,两组泵由同一原动机驱动,每台磁接受另一卸载泵的导控卸载信号。此咱传感方式 称之为交互传感,它可使一组泵在高压下工作而另一级泵大流量下工作。两只溢流阀可按每个回路特殊的压力调整,以使一台或两台泵卸载。此方案减少了功率需求,故可采用小容量价廉原动机。
所示为负载传感卸载回路。当主控阀的控制阀(下腔)无负载传感信号时,泵的所有流量经阀1、阀2排回油箱;当给此控制阀施加负载传感信号时,泵向回路供 液;当泵的输出压力超过负载传感阀的压力预定值时,泵仅向回路提供工作流量,而多余流量经阀2的节流位置(上位)旁通回油箱。带负载传感元件的齿轮泵与柱塞泵相比,具有低成本、抗污染能力强及维护要求低的优点。

优先流量控制

" F a

  不论泵的转速、工作压力或支路需要的流量大小,定值一次流量控制阀总可保证设备工作所需的流量。在图7所示的这种回路中,泵的输出流量必须大于或等于一次油路所需流量,二次流量可作它用或回油箱。定值一次流量阀(比例阀)将一次控制与液压泵结合起来,省去管路并消除外泄漏,故降低了成本。此种齿轮泵回 路的典型应用是汽车起重机上常可见到的转向机构,它省去了一个泵。

  负载传感流量控制阀的功能与定值一次流量控制的功能十分相近:即无论泵的转速、工作压力或支路抽需流量大小,均提供一次流量。但所示方案,仅通过一次 油口向一次油路提供所需流量,直至其最大调整值。此回路可替代标准的一次流量控制回路而获得最大输出流量。因无载回路的压力低于定值一次流量控制方案,故回路温升低、无载功耗小。负载传感比列流量控制阀与一次流量控制阀一样,其典型应用是动力转向机构。

 T7 Q

旁路流量控制

( X2 T% F) ^ t' Q: T& p

  对于旁路流量控制,不论泵的转速或工作压力高低,泵总按预定最大值向系统供液,多余部分排回油箱或泵的入口。此方案限制了系统的流量,使其具有最佳性 能。其优点是,通过回路规模来控制最大调整流量,降低成本;将泵和阀组合成一体,并通过泵的旁通控制,使回路压力降至最低,从面减少管路及其泄漏。

i @

  旁路流量控制阀可与限定工作流量(工作速度)范围的中团式负载传感控制阀一起设计。此种型式的齿轮泵回路,常用于限制液压操纵以使发动机达最佳速度的垃圾载卡车或动力转向泵回路中,也可用于固定式机械设备。

干式吸油阀

  干式吸油阀是一咱气控液压阀,它用于泵进油节流,当设备的液压空载时,仅使极小流量通过泵;而在有负载时,全流量吸入泵。如图10所示,这种回路可省 去泵与原动机间的离合器,从而降低了成本,还减少了空载功耗,因通过回路的极小流量保持了设备的原动机功率。另外,还降低了泵在空载时的噪声。干式吸油阀回路可用于由内燃机驱动的任何车辆中开关式液压系统,例如垃圾装填卡车及工业设备。

液压泵方案的选择

  目前,齿轮泵的工作压力已接近柱塞泵,组合负载传感方案为齿轮泵提供了变量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齿轮泵与柱塞泵之间原有清楚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合 理选择液压泵方案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整个系统的成本,与价昂的柱塞泵相比,齿轮泵以其成本较低、回路简单、过滤要求低等特点,成为许多应用场合切实可行的 选择方案。

网友:

齿轮泵性能下降太快,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
不喜欢齿轮泵和叶片泵.

网友:

但齿轮泵受到自身结构特性的影响,其在高压下的效率及使用寿命与柱赛泵不能相比。

网友(2006-09-24):

主要是考虑在变量压力又不太高的回路中实现替代。可以大 降低成本。

网友(2007-01-17):

齿轮泵能做到21MPa么?

网友:

根本没法相比啊,可以短时间的客串,但是要长时间的替换,那你就要浪费钱财了啊,建议在使用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油泵,虽说多花点钱,但物有所值啊,主要不就是性价比嘛!!!!!

网友:

进油节流泵不会吸空吗?这在设计上是不允许的。

网友:

现在齿轮泵普遍额定工作压力做到20MPa,最高25.主要是材料没有解决,否则还可以提高工作压力.

网友:

齿轮泵压力提高不在材料,主要是内漏。柱塞泵用的材料强度也不是很高。

楼主:

现在的齿轮泵工作压力可以很高的,内捏合的齿轮泵目前见到的压力可达420公斤,噪音比柱塞泵的明显降低。外捏合的齿轮泵已经达到了300公斤,力士乐的齿轮泵噪音相当低。因此除了在大功率、变量控制场合采用变量泵外,在许多领域齿轮泵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产品国内很少,请大家关注国外大公司的产品,比如布赫、voith 等公司

网友:

说明一下文中两句话:
“例如在泵上直接安装控制阀,可省去泵与方向之间管路,从而控制了成本。较少管件及连接件可减少泄漏,从而提高了工作可靠性。”
1.减少泵与方向阀间管路可降低成本,管路成本到底要多少?
我可个例子,流量要求200L/min,工作压力300bar,一米长的软管总成好的得200多元。
2.而“较少管件及连接件可减少泄漏,从而提高了工作可靠性”:
这话罗辑不太对。管件少是可提高工作可靠性,但不是因“减少泄漏”而提高的,实际上,管件它们不泄漏,如果管件都不停泄漏,那么别再提液压系统可靠性了。

网友:

叶片泵的压力基本上不是很高的,只能在压力较小的可以,柱塞泵可以达到很高的,基本上是都可以用的,但是柱塞泵的维修是很不容易的。

网友(2007-04-25):

恩,看了下,觉得不错~~~~~~~~

网友(2009-08-21):
这篇像论文  不能沉底了  大家继续讨论   不知道现在研究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