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齿形画法

楼主(2006-04-04):
齿数160,分度圆直径2700,模数16.875,采用线切割加工,请问如何画出齿形(用渐开线方程)?请详细列出取点的方程式,配图演示。谢了!

网友:

您的要求我只能满足一点,给你图形。齿根圆角自己解决。

网友:

你的条件还不全,1〉变位系数(现在根据中心局,总编位是《0》,总编位为《0》,不代表每个齿轮是《0》)
                        2〉齿厚的上下偏差,确定齿轮上下界限 。

                        3〉基本齿廓 :齿形角,齿顶高稀疏,齿根高系数,齿根圆弧 ,特别是齿根圆弧决定齿轮过渡曲线形状和大小。

=====================================
按照通用原则,按GB1356-88 基本齿廓,按照一般传动,给出上偏差(-0.36)

给你绘出的图形如下 :

网友:

这个网站怎么不能编辑已经发出的帖子,写错了字就不能改了 !
补充一个图。

网友:

将图像放大一下,看看怎么切割的 !

网友:

过渡曲线的计算比渐开线麻烦的多(不是说复杂),不同的加工方法有不同的曲线。
例如滚切加工,可能有三种情况,变位系数在0---(hfp-pfp)之间是长幅渐开线(延长渐开线),在等于(hfp-pfp)则是渐开线,超过这个数值时则是短副渐开线。
给出一个图形,使计算这部分的例图,不是这个例题的 。

楼主:

笃定

阿松 :

       多谢了!坐标原点是不是齿轮圆心?中间的圆就是基圆了?取点取哪几个点?

楼主:

笃定

阿松 :
     请问您的邮箱和QQ号,以便向您请教,可否?

网友:

齿轮中心是我随便点的。中间的是基圆。齿廓上取的点数对线切割来说足够了。
有问题可以在这里贴出来,也许别人也能帮你。

网友(2006-10-27):

   机械制图教材中有齿形的近似画法,对于图纸足够了.

网友:

在proe中怎么画呢

网友:

你是了解齿轮齿形画法原理,还是实际应用。电子图板上现成的。

网友:

给你图形

网友:

用过CAXA这个软件没有?输入参数,它就能帮你画出来,然后将文件转换成 DWG格式,在 AutoCAD里就可以用了

网友(2006-12-31):

CAXA上有,挺好!

网友:

齿轮的画法在CAXA电子图板高级曲线一栏里。

网友(2009-04-03):
学习一下了,现在急需这方面的材料

网友(2010-04-18):
想学但是没有威望,下载不了。晕死

网友(2010-07-0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中

网友(2010-08-24):
多谢多谢,学学啦。。。。。

网友:
机械切削手册上有的,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2012-05-21):
我也有同样的烦劳!希望早点解决

网友:
我也在为齿轮和轴烦呢。。。

网友:
用线切割自动编程软件。

网友(2012-06-28):
这个绘图软件上都有的呢,

网友(2012-11-27):
网上很多  自己照着一步步画

网友(2013-05-04):
这个好,下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