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钢材:淬透性好,渗碳处理,渗层1.0-1.2mm,硬度HRC58-62---[请教]

楼主(2006-04-05):
我想在国内选择一种钢材,性能要求是:淬透性好,渗碳处理,渗层1.0-1.2mm,硬度HRC58-62,渗碳处理变形小,且耐磨性高.

请各位专家推荐一种或几种,急啊

谢谢!

网友:
Re: 帮我选一种钢材:淬透性好,渗碳处理,渗层1.0-1.2mm,硬度HRC58-62,渗碳处理变形

主要看你要用干什么,和是否批量生产,一般选渗碳钢或渗碳合金钢,合金元素要有CR,NI等,渗碳层和硬度以及变形小与渗碳工艺有关,渗碳处理的钢自然耐磨性就高.18,20,20crmnni.

网友(2006-05-19):
Re: 帮我选一种钢材:淬透性好,渗碳处理,渗层1.0-1.2mm,硬度HRC58-62,渗碳处理变形

20CrMnTi,如果是做齿轮轴肯定没问题.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你的零件类型是什么?做什么用?从你所说来看,可能是耐磨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的范围就很大,只有低碳钢和低合金钢才要渗碳,且淬硬层很浅,数毫米。从经济角度来看,我建议你用20Cr就可以,这种料很普遍。

网友(2007-02-07):

谢谢各位,新手学习中

网友:

20,20Cr,20CrMoTi都可以

网友:

是啊,20Cr绝对ok

网友:

参考下热处理专栏里的<钢的渗碳与渗氮>帖子http://bbs.cmiw.cn/forums/61001/ShowPost.aspx

网友:

建议楼主用40Cr,如果不是瞬间的冲击力,热处理用渗硼,效果不摆了

网友(2007-03-16):

SCM415H(JIS)是可以!!

网友:

20CrMnTi
渗碳淬火
渗碳深度0.8-1.2
表面硬度可达58-62HRC
芯部硬度可达28-32HRC
可以做低速轻冲击载荷齿轮

网友:

A3、45#怎么样

网友:

A3肯定不行
45#可先调质在高频淬火做高速齿轮
做大冲击低速齿轮时可直接调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