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与刀具产生的共振现象

楼主(2006-04-0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机床与刀具产生共振,不知是何原因引起的?是刀具夹的太长还是电机振动太大?还是齿轮箱的问题?

请各位行内高手指点下小生,要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今天也听到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好像原因很多,也很难找到主要原因。
可能是刀具刚性、切削量、线速度、机床间隙、刀具刃磨等等等等。这还真要凭经验。

网友:

我厂买了一个数控镗铣床有这样的问题,换一个刚度好的刀还行。

网友:

机床与刀具的共振比较麻烦...因为这不是一个两个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整个工艺系统结构和参数共同决定的..工艺系统由机床\刀具\夹具和工件组成,实在找不到什么是主要原因,就用各次历遍的穷举法..机床结构环节一般难改变,那就从其他三方面同时改动,刀具方面:换一个不同参数的刀具;改变一下刀具的装夹;换个刀杆等..夹具方面:一般定位不能改动,那就改变夹紧位置和方式.(定位和夹紧是不同的,参考夹具方面知识)..工件方面:调整上工序的加工,有时候上工序的加工刀痕或工件外形对刀具的振动有影响(请参考工艺书籍)..工艺参数方面:调整切削三要素参数..以上几个工作同时进行应该可以消除...因为,这种振动性质为受迫振动的情况很少.所以,楼住提出的电机振动太大和齿轮箱的问题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排除,工艺系统参数耦合后的固有频率正好和电机或齿轮箱的振动频率相近,从而产生共振..多数情况是工艺系统自激振动.外界的能源补充并使振动放大.这种情况与工艺系统的刚性和阻尼环节都有关系..可见机床与刀具产生的共振现象并非一两个因素的决定作用,而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所以在处理时时间\精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就用穷举法,每个环节都试试,各次历遍..在下处理问题尤其振动问题时多数都是用这着,可以说是百试不爽..但注意的是,这样只是回避了问题的症结,并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若楼住想根本的解决,恐怕得请振动专家来了!!呵呵...
水平有限.还请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

我也碰上这样的问题了,主轴在5000转的时候还好,再加速振动和噪音就来了,但我们现在要的转速是7000转,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也请大家指点!

网友:

是的`

6 G: {# Q I9 i' I( U

网友:

我倒是碰到过用盘铣刀时的振动问题,在分析了整个工艺系统的特点之后,只是调整了切削工艺参数之后就解决了。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2006-05-10):

換較小直徑的銑刀試一下,或許效果好一點.

网友(2007-09-16):

恕小生愚笨,机床与道具共振一般什么现象啊???
没有建国生产实践就是不行啊,

网友:

现象就是加工表面有振纹

网友:

刀具刚度不够吧!

网友:

我这里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数控车床做切槽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和切削参数都有关系

网友(2008-01-04):
缩短刀杆的长度,增大刀具前角和后角,降低刀尖高度,若是光刀可提高进给量,调整机床导轨和丝杠间隙和增加阻尼等。。

网友(2014-01-15):
增加或者减小切削速度,让其远离共振点。

网友A:
机床和刀具共震,好解决,楼主对这方面没经验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床和刀具共震,好解决,楼主对这方面没经验呀,

LS有何高招?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有何高招?愿闻其详,谢谢

你要说清楚,你说的共震是机床的主原因,还是工件的主原因,先说清楚你加工什么共震,什么型号的机床,在把你加工工艺附上

网友:
机床的共振频率 、进给滑台的阻尼、主轴刚性、进给量的大小、刀具角度等都会导致机床振动,实际工作中都是改变转速、改变进给量、提高润滑效果等来调整。

网友:
更换刀杆材料吧,高精度设备使用的刀杆材料都很讲究的,吸震的。

网友(2015-10-08):
我这里也遇到过,现象就是加工表面震纹,呈螺旋形式的,最后更改了加工参数就好了,就改了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