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方的结构---[想了很久不明白,买过样品拆不开]

楼主(2006-04-04):
大家参与讨论,也许多结构是很巧妙而又简单的,关键时候没想到

网友:
Re: 有人知道魔方的结构吗?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也买过样品,但拆不开。

魔方的结构:
魔方共有26块组成..其中6个相同的块分别占据魔方6个面的正中间,.8个相同的块占据魔方的8个角..另外12个相同的块分别占据魔方的其他部分..魔方中间是空的..但有一个架,形状象三维坐标轴,三条两两正交的轴,交点是各轴的中点..各个轴的端部是球形的止退结构..安装时,先把6个轴端中的任意5个装好.将剩下的那一个轴端向上.从最下面一层开始装其他的块..装到最上层就是第三层时,先装周围的8个,再把正中间的那个压进去,魔方就装好了..由于,魔方属于玩具类的,因此没必要考虑拆卸,所以各轴端均有止退结构,也就是装好后理论上就不能拆卸了..但如果你的魔方质量好的话,还是可以拆装的,只是可能不会象原来那么紧实了..不过要是质量不好的话,那就肯定得坏一块了..拆的时候,选6个面任何一个把正中间的那个撬开,其他的用手一下子就能都下来了,但不包括其他5个正中间与轴连接的块..
一个装好后的魔方,内表面正好是个球形..装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能知道了..为什么就自己分析吧..

网友:
Re: 有人知道魔方的结构吗?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也买过样品,但拆不开。

鄙人对各种巧妙的结构都很有兴趣..
象枪械..在有限的空间内利用纯机械结构实现--开锁闭锁;装填退壳;击发复进 这样的三对互相矛盾的6个动作就是很巧妙的设计...
还有就是9连环....
保险柜的锁也算吧..
还有就是古代机械...那时没电,液压什么的,所以很多机械很是巧妙...
现在兄弟正在研究密码学,象机械密码筒之类的东西..愿向志同道合的网友讨教..
魔方我在几年前拆过几个...

网友:
Re: 有人知道魔方的结构吗?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也买过样品,但拆不开。

了解了,不是学习了,呵呵

楼主:
Re: 有人知道魔方的结构吗?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也买过样品,但拆不开。

“中国制造”真是厉害,回去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2006-05-08):

哈哈﹗有意思﹐幫頂一下﹗

网友:
Re: 有人知道魔方的结构吗?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也买过样品,但拆不开。

小时候也玩过,可没有像你这样研究过,佩服!佩服!——中国制造。

网友(2006-09-19):

制造哥哥的分析真的非常透彻!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改天有空要好好向制造哥哥学习!

网友:

呵呵,我仔细研究过.正如2楼所说.我现在也是学机械的.偶而回家给小孩们表演,随意打乱,不用十分钟六面全部拼好.水平如何.上高一时自己花了一个月时间钻研出来的.

网友(2018-02-02):
拆倒是可以拆开,把其中一面转至45度,把中间一个往上开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