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实例

楼主(2005-12-26):
fficeffice" />

: B( H e0 S# Q

数控车床编程实例

例一.图示如下零件

材料:黄铜,  毛坯:锻件, 单边余量约1mm,

螺纹为公制直螺纹,螺距1.5mm

1#刀:内孔刀;  2#刀:割槽刀(刀宽为槽宽3mm)   3#刀:螺纹刀

刀具起始点为(X100,Z50);

N0010 M03 S1500

N0020 G00 X100    Z50

1 P h# J7 J" U% @

N0030 T1

N0040 G00 X30

N0050 G00 Z0

9 J; } v W5 b

N0060 G01 X55     F150;   (加工端面)

N0070 G01 X39.5

N0080 G01 X36.5   Z-1.5;   (倒角1.5×45)

N0090 G01         Z-26;   (车削内孔φ38)

N0100 G03 X30     Z-30   R4  F100;  (车削内圆弧R4)

N0110 G01         Z-37;   (车削内孔φ30)

N0120 G00 X28;                             (X向退刀)

N0130 G00         Z50;   (Z向退刀)

N0140 T2;                                      (换内孔刀割槽)

N0150 G00 X35;                           (快速进刀)

 d

N0160 G00         Z-18;   (快速进刀)

N0170 G01 X44     F150;  (割槽)

N0180 G00 X36;                          (快速退刀)

N0190 G00         Z50;   (快速退刀)

N0200 T3;                                        (换螺纹刀加工螺纹)

N0210 S700

N0220 G00 X36.5   Z2;   (快速进刀)

N0230 G86      Z-16  K1.5  I-4  R2  L4;   (加工螺纹)

8 |$ k% o0 | V6 L) R/ w o1 m9 s6 }

N0240 G00 X100    Z80

N0250 M05

 C

N0260 T1

N0270 G00 X100    Z50

N0280 M02

' ^7 g6 u- N `; d9 h

 b

例二.图示如下零件

材料:45#,  毛坯:锻件, 单边余量约1mm,

, k3 `/ h* H o) D$ j

螺纹为英制锥螺纹,螺距每英寸14牙,

" f$ v z7 F3 [

1#刀:外圆刀,  2#刀:外螺纹刀

刀具起始点为(X100,Z160)

. Q+ G6 p3 q |1 G- t8 i$ w

N0010 M03  S1000

N0020 M08

N0030 G00 X100      Z160

N0040 T1

N0050 G00 X44       Z30.2;  (快速进刀)

5 p( j }

N0060 G01 X30       F120;   (粗车端面)

N0070 G00           Z107;  (快速退刀)

 V: F

N0080 G00 X18.4;                        (快速进刀)

N0090 G01 Z104      F120;   (慢速进刀)

# P p

N0100 G01 X20.4     Z84;   (粗车外锥, 直径余量0.4)

N0110 G01           Z34;   (粗车外圆φ20)

N0120 G02 X28       Z30.2    R3.8 F80;   (粗车R4)

N0130 G01 X40.2                   F120;   (粗车端面)

N0140 G01           Z10;   (粗车外圆φ40)

N0150 G00           Z104;  (快速退刀)

N0160 S1500

 a

N0170 G00 X24;                                    (快速进刀)

) `/ v- p \0 X' A5 y) A

N0180 G01 X10       F120;   (精车端面)

N0190 G01 X15

N0200 G01 X18       Z102.5;   (倒角1.5×45)

N0210 G01 X20       Z84;   (精车锥度)

N0220 G01           Z34;   (精车外圆φ20)

N0230 G02 X28       Z30     R4     F80;   (精车R4)

N0240 G01 X40                      F120;   (精车端面)

N0250 G01           Z10;   (精车外圆φ40)

N0260 G00 X100      Z160;  (快速退刀)

N0270 T2;  (换螺纹刀加工螺纹)

N0280 S700

N0290 G00 X17.8       Z106;  (快速进刀)

N0300 G87 X20       Z84    K14  I4  R1.96  L8;   (车削锥度螺纹)

N0310 G00 X100      Z160

 Z/ n

N0320 M05

 x; v* D

N0330 M09

N0340 T1

N0350 G00 X100      Z160

N0360 M02

) j9 c6 n t

例三.下图所示零件,共用三把刀具,

1#刀:为90°外圆刀,2#刀:5mm切槽刀(5mm),3#刀:60°螺纹刀

毛坯尺寸φ60χ150,材料:铝。

8 l I

编程如下:

 `. }

N0010 G00  X70  Z130

N0020 M03  S800

N0030 G01        Z127    F80;   (慢速进刀)

N0040      X-0.5;   (车端面)

N0050 G00        Z130;   (快速退刀)

N0060      X56.2;   (快速退刀)

N0070 G01        Z0      F80;   (粗车外圆φ56)

N0080 G0  X58;   (快速退刀)

 U

N0090            Z130;   (快速退刀)

N0100 G01  X50.5         F80;   (慢速进刀)

N0110            Z14;   (粗车外圆)

 ]

N0120 G00  X52;   (快速退刀)

8 G# s( G( [ V( |' I

N0130            Z130;   (快速退刀)

N0140 G01  X44           F80;   (慢速进刀)

N0150            Z70;   (粗车外圆)

N0160 G00  X46;   (快速退刀)

7 }! n& _. R ]: g

N0170            Z130;   (快速退刀)

N0180 G01  X40           F80;   (慢速进刀)

N0190            Z70;   (粗车外圆)

N0200 G00  X42;   (快速退刀)

N0210            Z130;   (快速退刀)

N0220 G01  X36.2          F80;   (慢速进刀)

N0230             Z75;   (粗车外圆)

N0240 G00  X38;   (快速退刀)

. U; o% c8 r x, k6 p7 }! `

N0250             Z130;   (快速退刀)

N0260 G01  X28.5          F80;   (慢速进刀)

N0270      X30.5  Z125;   (倒角)

N0280             Z104;   (粗车外圆)

N0290 G00  X90;   (快速退刀)

N0300             Z200;   (快速退刀)

N0310 T02

N0320 M03  S400

N0330 G00         Z107;   (快速进刀)

N0340      X32;   (快速进刀)

N0350 G01  X26.2          F20

 ]( ]1 q) ^' K

N0360 G00  X52;   (快速退刀)

 Q

N0370             Z20;   (快速退刀)

N0380 G01  X34.2          F20;   (粗车外圆)

N0390 G01  X52            F80;   (慢速退刀)

N0400 G00         Z200;   (快速退刀)

( E: x% j F) A5 F9 V6 N

N0410 T3   S1200

N0420 G00  X32   Z127

4 ~- J; A5 ] y- a

N0430 G01  X30            F80;   (慢速进刀)

N0440             Z114;   (精车螺纹外圆φ30)

N0450      X26    Z112;   (倒角)

 ^9 J

N0460             Z107;   (精车外圆φ26)

N0470      X36    Z97;   (精车锥度)

N0480             Z89;   (精车外圆φ36)

N0490      X54    Z50;   (粗车外圆)

N0500      X38    Z26;   (粗车外圆)

N0510             Z20;   (粗车外圆)

N0520      X58    Z9

5 z e- R3 v/ c2 S

N0530 G00         Z97;   (快速退刀)

 ^5 _

N0540 G01  X36            F80;   (慢速进刀)

N0550            Z89;   (慢速进刀)

N0560 G02  X30  Z80  R15;   (精车顺圆弧R15)

N0570 G02  X40  Z65  R25;   (精车顺圆弧R25)

N0580 G03  X40  Z35  R25;   (精车逆圆弧R25)

N0590 G02  X34  Z26  R15;   (精车顺圆弧R15)

N0600 G01        Z20;   (精车外圆φ34)

 \5 _/ \

N0610      X56  Z9;   (精车锥度)

N0620            Z0;   (精车外圆φ56)

4 I5 K H

N0630 S400

N0640 G00  X58;   (快速退刀)

N0650           Z132;   (快速退刀)

N0660      X30;   (快速进刀)

N0670 G86 Z110 K1.5 I4 R1.35 L8 (车削螺纹)

N0680 G0   X70;   (快速退刀)

N0690          Z200;   (快速退刀)

N0700 T1`

N0720 M02

楼主:

第一次来咱论坛,
才发现这是块数控乐土。
贴了一份数控车编程,
不知图为什么没有了。
以后会常来!!!

网友:

呵呵,欢迎数控编成高手光临阿。正想说没图的事呢,你就说话了。你编辑最上面的帖子,然后吧光标移到你想贴图的位置,最下面有几个“浏览”,把本地的图路径选出来,然后再发表,就ok了。:)

楼主:

谢谢,老鹰!!!
我可不是什么高手呀,
你可别太抬举我了,
否则~~我晕!!!

网友:

谦虚:)最多可以传5个图。图还没搞定?你写博客吧,马上给你开一个。

网友:

呵呵,我上面说得也不很对,你的所有图在下面“浏览”那里
搞定,然后发表就ok。不需要定位光标。

网友:

大哥,引用注名出处呀

$ i9 ` U

说明:本程序根据南京华兴数控系统事例程序,其他系统请自行验证

例一.图示如下零件fficeffice" />

材料:黄铜,  毛坯:锻件, 单边余量约ffice:smarttags" />1mm,

螺纹为公制直螺纹,螺距1.5mm

1#刀:内孔刀;  2#刀:割槽刀(刀宽为槽宽3mm)   3#刀:螺纹刀

刀具起始点为(X100,Z50);

2 g _

N0010 M03 S1500

N0020 G00 X100 Z50

 Q

N0030 T1

N0040 G00 X30

N0050 G00 Z0

N0060 G01 X55 F150                (加工端面)

N0070 G01 X39.5

N0080 G01 X36.5 Z-1.5             (倒角1.5×45)

N0090 G01 Z-26                    (车削内孔φ38)

N0100 G03 X30 Z-30 R4 F100        (车削内圆弧R4)

N0110 G01 Z-37                    (车削内孔φ30)

N0120 G00 X28                     (X向退刀)

N0130 G00 Z50                     (Z向退刀)

N0140 T2                          (换内孔刀割槽)

N0150 G00 X35                     (快速进刀)

N0160 G00 Z-18                    (快速进刀)

N0170 G01 X44 F150                (割槽)

N0180 G00 X36                     (快速退刀)

N0190 G00 Z50                     (快速退刀)

N0200 T3                          (换螺纹刀加工螺纹)

N0210 S700

N0220 G00 X36.5 Z2                (快速进刀)

N0230 G86 Z-16 K1.5 I-4 R2 L4     (加工螺纹)

N0240 G00 X100 Z80

3 F Z

N0250 M05

- U E$ S9 e3 P/ A

N0260 T1

N0270 G00 X100 Z50

N0280 M02

0 y( \ G9 y5 Y# w. V
7 { e5 F( }4 [" @

例二.图示如下零件

材料:45#,  毛坯:锻件, 单边余量约1mm,

螺纹为英制锥螺纹,螺距每英寸14牙,

1#刀:外圆刀,  2#刀:外螺纹刀

 p5 g

刀具起始点为(X100,Z160)

4 p9 [' I X

N0010 M03 S1000

 H* V& f5 g

N0020 M08

N0030 G00 X100 Z160

N0040 T1

N0050 G00 X44 Z30.2                 (快速进刀)

N0060 G01 X30 F120                  (粗车端面)

N0070 G00 Z107                      (快速退刀)

N0080 G00 X18.4                     (快速进刀)

N0090 G01 Z104 F120                 (慢速进刀)

N0100 G01 X20.4 Z84                 (粗车外锥, 直径余量0.4)

N0110 G01 Z34                       (粗车外圆φ20)

N0120 G02 X28 Z30.2 R3.8 F80        (粗车R4)

: Z B

N0130 G01 X40.2 F120                (粗车端面)

N0140 G01 Z10                       (粗车外圆φ40)

N0150 G00 Z104                      (快速退刀)

N0160 S1500

N0170 G00 X24                       (快速进刀)

N0180 G01 X10 F120                  (精车端面)

N0190 G01 X15

N0200 G01 X18 Z102.5                (倒角1.5×45)

7 S* ~( ?, E Q9 p; T/ g

N0210 G01 X20 Z84                   (精车锥度)

N0220 G01 Z34                       (精车外圆φ20)

. P! [ g

N0230 G02 X28 Z30 R4 F80            (精车R4)

N0240 G01 X40 F120                  (精车端面)

N0250 G01 Z10                       (精车外圆φ40)

N0260 G00 X100 Z160                 (快速退刀)

 l* W

N0270 T2                            (换螺纹刀加工螺纹)

N0280 S700

N0290 G00 X17.8 Z106                (快速进刀)

N0300 G87 X20 Z84 K14 I4 R1.96 L8   (车削锥度螺纹)

N0310 G00 X100 Z160

N0320 M05

N0330 M09

N0340 T1

N0350 G00 X100 Z160

" M L

N0360 M02

  4 m* m' _ K6 M& I b. u$ q& l5 w

例三.下图所示零件,共用三把刀具,

1#刀:为90°外圆刀,2#刀:5mm切槽刀(5mm),3#刀:60°螺纹刀

毛坯尺寸φ60χ150,材料:铝。

编程如下:

N0010 G00 X70 Z130

N0020 M03 S800

N0030 G01 Z127 F80                  (慢速进刀)

N0040 X-0.5                         (车端面)

 e/ A

N0050 G00 Z130                      (快速退刀)

N0060 X56.2                         (快速退刀)

N0070 G01 Z0 F80                    (粗车外圆φ56)

N0080 G0 X58                        (快速退刀)

 _

N0090 Z130                          (快速退刀)

N0100 G01 X50.5 F80                 (慢速进刀)

N0110 Z14                           (粗车外圆)

N0120 G00 X52                       (快速退刀)

N0130 Z130                          (快速退刀)

N0140 G01 X44   F80                 (慢速进刀)

N0150 Z70                           (粗车外圆)

( ? M: G- V& M# w

N0160 G00 X46                       (快速退刀)

N0170 Z130                          (快速退刀)

: ^6 {: Y D9 P* a, f. l

N0180 G01 X40 F80                   (慢速进刀)

N0190 Z70                           (粗车外圆)

N0200 G00 X42                       (快速退刀)

! c! F+ P \2 p2 p2 y

N0210 Z130                          (快速退刀)

N0220 G01 X36.2 F80                 (慢速进刀)

; l H

N0230 Z75                           (粗车外圆)

N0240 G00 X38                       (快速退刀)

$ W4 C Y

N0250 Z130                          (快速退刀)

N0260 G01 X28.5 F80                 (慢速进刀)

N0270 X30.5 Z125                    (倒角)

 u. H& p

N0280 Z104                          (粗车外圆)

 _

N0290 G00 X90                       (快速退刀)

N0300 Z200                          (快速退刀)

 E/ }: ]

N0310 T02

N0320 M03  S400

N0330 G00 Z107                      (快速进刀)

N0340 X32                           (快速进刀)

N0350 G01 X26.2 F20

N0360 G00 X52                       (快速退刀)

N0370 Z20                           (快速退刀)

N0380 G01 X34.2 F20                 (粗车外圆)

N0390 G01 X52 F80                   (慢速退刀)

N0400 G00 Z200                      (快速退刀)

N0410 T3 S1200

N0420 G00 X32 Z127

N0430 G01 X30 F80                   (慢速进刀)

N0440 Z114                          (精车螺纹外圆φ30)

N0450 X26 Z112                      (倒角)

 |& B

N0460 Z107                          (精车外圆φ26)

N0470 X36 Z97                       (精车锥度)

N0480 Z89                           (精车外圆φ36)

N0490 X54 Z50                       (粗车外圆)

 o

N0500 X38 Z26                       (粗车外圆)

N0510 Z20                           (粗车外圆)

N0520 X58 Z9

N0530 G00 Z97                       (快速退刀)

0 V" k Z

N0540 G01 X36 F80                   (慢速进刀)

N0550 Z89                           (慢速进刀)

N0560 G02 X30 Z80 R15               (精车顺圆弧R15)

N0570 G02 X40 Z65 R25               (精车顺圆弧R25)

N0580 G03 X40 Z35 R25               (精车逆圆弧R25)

N0590 G02 X34 Z26 R15               (精车顺圆弧R15)

N0600 G01 Z20                       (精车外圆φ34)

N0610 X56 Z9                        (精车锥度)

N0620 Z0                            (精车外圆φ56)

N0630 S400

N0640 G00 X58                       (快速退刀)

N0650 Z132                          (快速退刀)

! E+ F ?5 {. R6 B" ^

N0660 X30                           (快速进刀)

N0670 G86 Z110 K1.5 I4 R1.35 L8     (车削螺纹)

N0680 G0 X70                        (快速退刀)

 \

N0690 Z200                          (快速退刀)

N0700 T1

N0720 M02

3 ~7 s1 o) v K0 d, E7 O

网友:

看车床工件转的迷糊,我闭眼了!

网友(2006-04-05):

最后的工件我喜欢

网友(2006-06-24):

谢谢,学习中.

网友:

有点问题,
为什么上面的实例中
每个程序的最后一次换刀
都是  T1
是不是这只是倒,而没有考虑刀具的偏置

网友:

我倒是觉得不给出图只发布程序反而更好,让大家自己去画出图是个更好的学习过程~~~~~~

网友(2008-01-03):
新手发言

好像都是自动生成的程序吧,没什么循环指令,我喜欢用外圆粗车复合循环指令G71,和螺纹循环G76指令呵呵好像手工编程更有意思

网友:
听说一个手工编程的牛人,花了2个月的时间编出的纸带程序加工出了一个涡轮推进器。这是真事,用的是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在国外进修时的考试题目。那时国内还没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呢。

网友:
编的什么啊,该省得不胜,该退的不退不怎么样

网友:
要学的太多了 谢谢,学习中.

网友:
晕倒。数控高级考试的题目也出来了!呵呵!
我考好就直接进垃圾桶了。
不过好像还有几道技师的题目,过两天贴上来交流下。

网友:
第三个图纸的程序中的只用三把刀,外圆刀,槽刀和螺纹刀,那几处R怎么加工呢,外圆刀会干涉吧,我觉得要加一把仿形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