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比大径小一些?---[请教]

楼主(2006-04-05):
比如:M30X1.5,最后精车外圆到直径30还是多少?请问为什么?

网友: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根据所需螺纹精度,一般小0.2MM

网友: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一般是小0.2mm,因为如果你只切到大径处的话在车螺纹是由于牙的两边跟刀具挤压会变大造成螺纹无法正常配合

网友: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对这个我也不懂,书上说大径为D-0.1P,单边切深应为0.649P,实际操作中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我在本站看到一些教程中切深为0.62P,哪一个是对的呢?& N3 D/ l4 |  w1 |

网友: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经验值是 ~~~~~~~~?

网友: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当然是比大径小了,一般是0.2-0.3mm之间吧!有一公式,就象三楼说的那样!

网友: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更正,就象叶底花说的那公式!

楼主: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我听说是因为加工时为了减小螺纹的变形和挤压,使加工出来的的螺纹大径不至于过大,另外查螺纹公差可以知道,外螺纹的基本偏差均为负值,内螺纹的基本偏差均为正值。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吧!具体加工外加工外圆和内孔时减多少我就不知了。螺纹加工深度K=1.1~1.3(直径值)P或者说成K=0.6280~0.6495p半径值也可以。

网友:
Re: 求:螺纹加工前,最后精车到螺纹大径还是精车到比大径小一些,小多少,为什么?

根据不同的螺距,车螺纹的次数也不一样!

网友:

一般是小0.1-0.3,主要是看你用什么刀具了.刀具的挤压会使牙型变形.

楼主:

谢!

网友:

小0.1P 就OK了

网友:

  我开得FANUC为什么车出来的三角螺纹配合有点松,而用普车车出来的螺纹配合很紧(配合很好)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外螺纹大径的计算公式为D大=基本尺寸-0.13*P     d小=  基本尺寸-1.08*P
大径是配合方便的经验公式,内螺纹大径的计算公式为d大=基本尺寸 d小=  基本尺寸-1.08*P
在MasterCAM中可计算

网友:

15楼说的 很是对的  就是那样的    就按照那样的公式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选用的刀具材料加上自己的经验来确定,一般硬质合金刀挤压变形大些,刀具用老了也同样,公式只是一个理论值;个人观点,错了大家也不要扔砖头哦。

网友(2006-06-26):

同意15楼的说法,
外螺纹大径的计算公式为D大=基本尺寸-0.13*P
d小= 基本尺寸-1.0825*P
大径是配合方便的经验公式,一般外螺纹大径比基本尺寸小20丝;
内螺纹小径尺寸要比上述理论值大20-30丝,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同意15楼的说法,
外螺纹大径的计算公式为D大=基本尺寸-0.13*P
d小= 基本尺寸-1.0825*P
大径是配合方便的经验公式,一般外螺纹大径比基本尺寸小20丝;
内螺纹小径尺寸要比上述理论值大20-30丝,一般不会出问题;
如果要求相当精密,你就去查表就可以了,同螺纹的公差代号可查出大小中径的公差值。

网友(2006-08-17):

如果 用成型刀片,那他本身就带修理功能啊

网友:

支持15楼的说法,前面好几个其实也说得对,没什么绝对值吧,大概在那几个范围其实都行

网友:

既然你说最后一刀是大径,我看你车的是内螺纹,车内螺纹一般有螺纹规,能套进去就行了,至于是不是应该让它大一点,大多少?和你刀也有一定关系的,要在具体操作中自己掌握。
   愚人愚见

网友:

牙尖削平高度为1/8P所以应为30减1.5乘0.125,所以大径最大值为29.81,然后根据公差还应小一些,

网友:

0.1P就可,表面粗糙度OK配合就OK。要想配合松些就在0.2~0.3。

网友:

那如果要车M36的粗牙螺纹按0.1P算是要车小0.4m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大径的计算公式为D大=基本尺寸-0.13*P d小= 基本尺寸-1.08*P
大径是配合方便的经验公式,内螺纹大径的计算公式为d大=基本尺寸 d小= 基本尺寸-1.08*P
在MasterCAM中可计算

赞成15楼大侠的说法

网友:

大径 D-0.1p
小径D-1.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