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外定单,要求提供M29-1型号螺母---[求助]

楼主(2006-04-06):
各位同仁 请帮忙 解决一个问题:

, h- V7 T ~

       最近公司接到一个国外定单,要求提供M29-1型号螺母,我查了好多标准 只有M28 和M30,没查到M29。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具体M29-1最大直径 中径 最小直径 和相应公差,精度等级6H6H。

    五体投地的感谢!!!!!!!!!!!!!

网友:
Re: [求助]公司接到一个国外定单

好生意,顶一下:)

网友:
Re: [求助]公司接到一个国外定单

是哪个国家的呀,

网友(2006-05-22):
Re: [求助]公司接到一个国外定单

你查一下德国螺纹标准就有,具体数据我帮你找一下,我以前接触过,但不知资料还在不。

网友:
Re: 公司接到一个国外定单,要求提供M29-1型号螺母---[求助]

知不知道是哪种螺纹?

网友(2006-10-14):

有吗?我们GB标准里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