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齿轮---[讨论]

楼主(2006-04-08):
听说钟表齿轮和我们的工业齿轮有很多不同..在下参考过一部分维修钟表的书,拆装过几块老式的机械表..有点感性认识,但其设计,制造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请达人们指点一二,若有什么资料和参考书的就更佳了!!

网友:
Re: 讨论:钟表齿轮

luckypine斑竹似乎是搞高精齿轮的,版主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Re: 讨论:钟表齿轮

不好意思,我也才刚入门。钟表齿轮就更不了解了。

网友:
Re: 讨论:钟表齿轮

通用机械行业所使用的齿轮的确与钟表行业使用的齿轮不一样,机械行业使用的齿轮主要是渐开线齿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齿轮标准,其中,中国、俄国、德国、捷克、日本等国家都是模数制,齿形压力角为20度,英国美国等使用径节制,压力角为14.5度。除此之外还有使用短齿制,以及压力角为15度的。这类齿轮的特点是能够保证在传动中,互相啮合的齿轮始终保持瞬时传动比不变,这样就可以在高速运动中工作,而不会产生冲击。就可以传递很大的力矩。
钟表的齿轮(指常见的室内机械钟与机械表,不包括塔钟,大型建筑钟),其特点一般是传动力矩不大,但是对结构尺寸要求紧凑,所以采用的是摆线齿轮,特点是相互啮合的一对齿轮,一个是齿状,另一个是鼠笼式的一个个圆柱,或是表面像是齿轮,实际是齿形是圆柱。特点是传动比大,但是瞬时传动比是变化的。对中心距的变动很敏感。
你如有兴趣可以查查有关摆线齿轮的书。

网友:

原来钟表里用的是摆线齿轮。摆线齿轮好像也曾经用于普通机械传动。摆线和渐开线的成形原理正好相反,渐开线是圆不动,线动;摆线是线不动,圆动。

网友:

版主你好,我刚从事钟表制造行业,对其传动和齿轮的要求不太清楚,可否指点。还有对石英钟机芯的分析,比如它经常慢钟或者偷停。

网友:

            再说几句
    机械工业常用的齿轮一般是输入的转速高,输出的转速低,但是输出的力矩大,而钟表行业使用的齿轮一般是输入转速低,力矩大,输出端的转速高力矩小,所以,钟表齿轮就对传动效率要求的更高。一些老旧钟表时走时停,好像又找不到有什么零件损坏,主要原因是由于磨损齿型改变,影响了传动效率。一般的修理方法是将齿轮拆下来,翻转一个面,让原来不受力的齿面受力,就可以了。另外由于钟表齿轮长期单边受力,钟表齿轮的轴会偏向磨损,在修复齿轮片的同时还要修复磨偏的孔,一般是用圆弧形冲子在轴孔偏斜面的外面一点用小榔头将金属冲变形,使已经变长的孔再变圆。当然这是需要技术的。
    现在的石英仲所用的塑料齿轮,大都是小模数渐开线齿轮,主要原因是用注塑的加工方法渐开线齿轮更容一些。电子钟时走时停的现象很多就是毛刺作怪。或是齿轮材料变形所致。当然不排除晶体、芯片、焊接等等的毛病。

网友:

钟表齿轮多采用圆弧齿轮,能量损失小。

楼主:

出差归来,看到大家的赐教非常高兴!!
其中特别感谢黄包车老师!!
还有就是,哪里有钟表齿轮方面的书籍和文章??
再有就是钟表齿轮的制造方法..当然现代的制造方法比较多,精度也高,..有了解的朋友不妨一论...
在下更感兴趣的是以前的制造方法..就是小型钟表诞生,进入批量生产后的齿轮制造方法..
此问题的灵感来自不久前,我看的一部关于钟表的记录片,其中关于钟表的历史和钟表匠的发展...
但因为是记录片,人文的内容多些,而我更感兴趣的技术方面相对匮乏了些,所以和大家开题讨论...
呵呵,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呵呵,中国制造如此热衷于技术研究,将来必成大器啊。现在是工程师时代,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机会。

网友:

钟表齿轮用的是修正摆线齿轮,就是用近似的圆弧代替摆线,具体资料可以看轻工业部的钟表齿轮标准,或者小模数齿轮的标准,也可以看齿轮手册上册

网友:

我们曾经加工过许多钟表齿轮,现在主要从事小模数齿轮加工。

网友(2006-07-26):

哈哈,我在手表厂工作了一年多,都没有发现原来钟表的齿轮与一般的机械齿轮有根本的不同,看来日后还要多看,多想,多实践才行啊!

网友(2007-12-22):

现在的石英仲所用的塑料齿轮,大都是小模数渐开线齿轮,主要原因是加工及装配原因,根据传动位置的不同我们采用的齿轮也有所选择,比如在秒轮、磁力轮及它们之间的过轮我们可以采用圆弧齿轮,一般情况下摆线齿轮在钟内很少用,但是在表内应用较多一些。电子钟时走时停的现象原因很多,要具体化,有马达部份先天设计不足的,也有后期生产过程各种零件变形、累计公差过大,径跳过大、偏心等原因。
     无论什么原因,我们尽可能的量化分析,如通过机芯的电流、力矩等手段,我认为还是通过机芯的走时症状来确定原因。
   我从事机芯的工艺有十年的经验了,遇到以上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网友(2008-06-18):
钟表机构想必是本论坛内大多数人童年的好奇心所向。不知有多少闹钟、手表为此
成了一堆再也装不回去的零件。  :-)

钟表多用摆线齿形。因为此时传递的只是是运动,不是动力。转动灵活是第一要务。
另外,由于机设置构的需要,还有一些外形特殊的齿轮例如擒纵轮,齿嵌离合器等。

此外,由于空间有限,只有几个重要的轴是用人造宝石(俗称多少“钻”)支承起来的,
其它齿轴都是直接插在夹板中的。夹板的孔是钻出来的,内孔表面光洁度无法(也
没有必要)再提高,所以为了降低阻力,局部的齿轴轴端需要抛光。

由于钟表属于精密机械,内部愈洁净愈好。所以零件的加工都以无毛刺为基本要求。

同样,加工上述零件的刀具也必须有专用的微型设备制造。

所以,钟表厂内会有大量的设备,例如专用高精度小模数滚齿机(能自动上下料)、
自动车床、仪表车床、小型滚刀磨床、光学曲线磨床、光学投影检验机、多工位(有
的多达30个工位)夹板机床、小钻磨床、高速精冲机、坐标镗床、仿形磨床等等。

它们主要是瑞士的设备。品牌有MIKRON STUDER TORNOS HAUSER SCHAUBLIN DIXI
ZUMBACH LAMBERT WAHLI STRAUSAK DIAMETAL WYSSBROD... 70年代
后期大批表厂关门,各种设备制造商也纷纷合并重组,有些则彻底消失...

如今瑞士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滚齿机制造厂,这里有一个供参考: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w90_1.html

下图是一台曾专门用来加工端面齿的滚齿机。

网友:
钟表齿轮用的是摆线齿轮
Watches and clocks traditionally use cycloidal gearing. This page will show you how to design these gears and the cutters used to make them. The focus will be on the design described in British Standard 978 Part 2: Cycloidal Type Gears.

Horological gearing is a big subject but there is very little practical information for people who want to make their own gears and cutters. Old books on watch repair have doubtful rules of thumb. Many books on theoretical horology explain cycloids but have no practical equ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re usually published as big tables of numbers with no explanation of how the values are obtained.

The formulas presented on this page were derived by the author. They have been used to compute tables that agree with the values published in B.S. 978, so I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ey will work for gearing not covered by the tables. As far as I know, the material presented here is unavailable anywhere else on line or in print.

这里有一些钟表的资料
http://www.csparks.com/watchmaking/index.html

网友(2008-12-09):
大家有谁知道哪里做这种钟表齿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哪里的  我们公司是专业出口齿轮的贸易公司  经常找不到做小模数齿轮的工厂  能联系一下吗  我的联系方式 qq  313328721

网友B(2009-06-19):
本人加工钟表齿轮和加工小模数精密齿轮三十多年了,太熟知了!

网友:
钟表机构想必是本论坛内大多数人童年的好奇心所向。不知有多少闹钟、手表为此
成了一堆再也装不回去的零件。  :-)

钟表多用摆线齿形。因为此时传递的只是是运动,不是动力。转动灵活是第一要务。
另外,由于机设 ...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拆的表没一个能装回去,而且记得当时能拆开就已经很牛了,呵呵,炫耀了很长时间!

网友(2009-09-04):
关于钟表和钟表齿轮的问题您有哪些?我可以回答!

网友(2010-03-06):
请教一下qnf,
国内哪里能买到钟的机芯(机械的),价格大概多少?
谢谢!

网友:
受教了,呵呵呵

网友:
机械钟芯种类很多,功能、大小、精密度也都不同,生产的批量多少不同,所以,价格也就不好说了。标准机械闹钟的机芯,价格大约5元左右,比较好的落地钟的机芯价格我估计在500元左右,进口的机芯就会更贵一些。在烟台和义乌都很好买到。

网友:
机械钟芯种类很多,功能、大小、精密度也都不同,生产的批量多少不同,所以,价格也就不好说了。标准机械闹钟的机芯,价格大约5元左右,比较好的落地钟的机芯价格我估计在500元左右,进口的机芯就会更贵一些。在烟台 ...
引用 网友D:

谢谢!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百分表里的齿轮齿条采用的是什么齿形?为什么?

网友:
我们的客户大多在这个行业。

以成量为例,所有的百分表和千分表微齿轮都是渐开线的。表的精度全靠齿轮。

原因,个人理解为渐开线传动的可分性(对中心距的误差不甚敏感)。

如有谬误请指正。

网友:
看了楼上各位的讨论,我很遗憾:论坛中果真没有熟悉钟表齿轮加工的真人吗?我认识的许多真人确实老了,他们的传人呢?
1、钟表齿轮传动对中心矩的要求严格,一般在+-0.005mm以内。
2、钟表齿轮齿廓多采用摆线齿形,对摆线齿形的要求也较渐开线齿轮严格得多。
3、钟表齿轮传动的瞬时速比是变动的,不是匀速的,但所需要的输入的力矩小,只需要一根细细的金属游丝就可以带动。
4、钟表齿轮的模数一般在0.001—0.16mm之间,加工每种不同的摆线齿轮都需要根据工件的中心距、模数、齿数三个要素制作专用的刀具。
5、高精度的钟表齿轮多采用专用的铣齿机(而不是滚齿机)加工,因为摆线齿轮滚刀的制作难度大。

以上是我的偶见,供参考,候指正。

1# made-in-china

网友(点评):
希望这个答案很权威。

网友(2010-04-07):
回复 网友E:
非标渐开线齿形!

网友:
看了楼上各位的讨论,我很遗憾:论坛中果真没有熟悉钟表齿轮加工的真人吗?我认识的许多真人确实老了,他们的传人呢?
1、钟表齿轮传动对中心矩的要求严格,一般在+-0.005mm以内。
2、钟表齿轮齿廓多采用摆线齿形, ...
引用 网友F:

严格的说,没有一点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高兴,请指教,谢了。

网友:
回答29楼的朋友:
1、钟表齿轮传动对中心矩的要求严格,一般在+-0.005mm以内。
     要求确实非常严格, 实际上并非如此恐怖的±0.005!
2、钟表齿轮齿廓多采用摆线齿形,对摆线齿形的要求也较渐开线齿轮严格得多。
     严格的说钟表齿轮包含两部分齿形,一种为修正摆线齿形,既通常所说的钟表齿形,一种为渐开线齿形,国家标准都有严格规定!标准号GB9821.1-9821.6-88
4、钟表齿轮的模数一般在0.001—0.16mm之间,加工每种不同的摆线齿轮都需要根据工件的中心距、模数、齿数三个要素制作专用的刀具。
     从事齿轮加工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模数为0.001是一个什么概念!我加工过的最小模数的齿轮其模数为0.05,已经相当的小了,七个齿的齿轮,它的外径为多少?!钟表齿轮刀具的不通用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5、高精度的钟表齿轮多采用专用的铣齿机(而不是滚齿机)加工,因为摆线齿轮滚刀的制作难度大。
     现在加工钟表齿轮全部采用滚齿加工,滚刀的制作和设计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
希望与大家多多学习交流!

网友:
您是有30多年经验的行业前辈,字字珠玑。

网友(2010-07-17):
回复 网友B:

    您有30多年钟表齿轮的加工经验,真是宝贵!我想将钟表齿轮放大了尺寸进行加工,不知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2010-08-31):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们需要直径60mm的铜、铝质齿轮,齿数60。数控车床等精密加工件做出的齿轮都不理想,测试时发现齿轮匀速旋转时各齿的转速差异很大,说明齿距或齿轮质量分布不均。拆卸成品钟表发条上的齿轮,测试效果还不错,想问一下,您知道哪里可以大量的买到这样的齿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很多单位都可以做的,请联系: www.monnier-zahner.cn

成量新购的一台W90CNC 将于今年11月份安装到位。
验收加工一个模数0.15915的齿轴,20齿。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谢回复,考虑一下。因为实验用的是座钟机芯中的齿轮,所以想联系一家钟表机芯的生产厂家。

网友:
听了yumin的讲解   学习了不少啊   小时候拆了好几块表   可惜都装不回去了  呵呵

网友(2010-12-24):
瑞士劳力士表厂用的是AF100CNC滚齿机加工钟表齿轮的。
公司地址为www.affoltergroup.ch. 中文网址:www.affolterchina.cn
似乎不错的技术的说。

网友:
AF100CNC 应该不错,是瑞士瓦里公司W100CNC 衍生版(人员跳槽带出去的)。

瑞士瓦里W100CNC 现已停产,升级至W1000micro。

网友(2014-06-28):
引用 网友B:
本人加工钟表齿轮和加工小模数精密齿轮三十多年了,太熟知了!

师傅,您好!请问阁下的联系方式吗?我有钟表机芯的部件需要找代工,只是我本人的联系方式:13660440148,qq:232998700

网友:
楼主太棒了   又复习下渐开线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