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求教:弹簧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是否变化?

楼主(2006-04-08):
弹簧的性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变化..但变化的情况与弹簧形式,载荷,环境,弹簧本身的材料和弹簧的原始参数都有关系..一般现场问题很少有单因素决定的,都是多因素的耦合,所以考虑问题时也要系统全面的把握..先举个例子----客车(火车)走行部,就是转向架,从前用圆卷簧,现在高速车上采用JAPANESE(在下不愿用中文写这个国名,见谅了)的经验用空气弹簧,扯远了哦..转向架维修的时候,就要检验弹簧的参数是否超差..怎么检验,检验什么就不说了,我们说说为什么检验----就是压缩弹簧在应用一段时间后,它的各项性能有了变化..火车客车走行部的弹簧工作是很恶劣的,常年承受车体的静载..运行时的轮轨交变冲击载荷..还有温度的载荷,比如冬天时广州到沈阳这样的运行方式..还有承受车体重量上的不均衡..等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使材料强度疲劳,温度疲劳,蠕变,腐蚀等现象同时发生,从而导致弹簧的原始参数发生漂移..这个例子定性的说明弹簧参数应用一段时间后会发生变化..

网友:
Re: 求教:弹簧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是否变化?

压缩弹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是会有变衰弱的情况,主要表现是弹力变小,总长度变短等情况,严重时还会折断。至于变弱的程度主要与设计是否合理;加工工艺是否合理;工作环境的好坏,工作温度的变化范围,工作的频率等等都有关。

网友(2006-07-04):
Re: 求教:弹簧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是否变化?

所以,弹簧最好要求供应商预压一下,这样弹力和长度就稳定了

网友:
Re: 求教:弹簧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是否变化?

我认为弹簧在它的极限作用力范围内是不会变形的,

网友:
Re: 求教:弹簧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是否变化?

金属疲劳问题……

网友:
Re: 求教:弹簧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是否变化?

会不会有变化,是要区别来对待的。如果在其弹性极限范围之内,并且远远小于他的极限是没有变化的,反之会出现弹簧“老化”的现象!!

网友(2007-03-29):
Re: 求教:弹簧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是否变化?

压缩弹簧用久了,热处理是否可以恢复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