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控制设计问题---[擂台赛]

楼主(2006-04-08):
本人正在搞一个同步项目,觉得有点意思,欢迎各位高人一起参与打擂,共同学习进步。设计的原则要求是:液压系统可靠性高、结构简单、效率高。

% f7 L* p$ p L! T

下面是题目:试验机,1000吨的力,250公斤工作压力,要求同步、快进、工进、快退、缸保压,控制方式不限、原理不限,各位高手比拼吧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8

网友:

太笼统,能介绍详细一点的工况么?

网友:

请问用于压制什么样的产品?

我公司制作了一系列用于生产胶合板的压力机---热压机

& v w

同步问题很好解决,不知你的机器对同步要求是个什么程度,能否列出参数来?

网友:

既于工序:快进、工进、快退、缸保压,也比较好处理,但这个各工序的运动速度没有给定也不好系统设计和部件选择,

请把各阶段的速度要求列出;

网友:

机电液结合的控制方式处理各种同步问题常规条件下并不难..
只是不同问题在不同的背景下的难度可能有很大的差距..
举个通俗的例子,在家喝杯水易如反掌,,在家突然停水时想喝水也不难,,但在沙漠里迷路水壶遗失的情况下,如果你想喝水的话........
在下觉得楼主的命题与我们实际生产中的设计任务书相去甚远..到更象是学生的课程设计!!!
还望楼住完善题目...以便各路高手相互切磋,各抒己见.....

网友(2006-05-26):

今天才来到这里,有机会认识这么多专家。

贝贝先生也是搞试验机的呀。

你要开发什么试验机呢?为何要用到同步回路呢?

网友:

没有相应条件,俺不知如何应对!请各位大虾忽优忽优!

网友:

是做毕业论文吗?

网友:

许多年以前,本人设计过1600吨热压机,用于压制碳纤维板,压机使用6个380直径的油缸,压制台板的下面用齿轮--齿条同步,快进用25公斤低压,25公斤采用压力开关换到280公斤,保压有多种做法,

1  比例溢流

2 15--20公斤压力区间启动

3  小流量高压恒打

& ` m4 _/ X( _

快退一般设置快速卸载阀,即可,再设别的好像无益。

/ L {

这是非常非常 常规的技术,没弄清楼主什么意思,现在市场上,许多公司都有图纸,费用也不高。

除了压力机,外围的相关设备也得要吧,要不然怎么工作哪。

网友:

同步采用精密流量控制阀实现。四个油缸,用四个阀。

网友:

同步可以采用分流集流阀或同步马达。

网友(2006-06-26):

很简单、我已经做出来了。效果不错
以上方法我都不赞同、以上的方法我都使用过效果不是很理想。
我想知道详细的条件!

网友:

我想知道你做的项目

网友(2008-01-08):
可以使用一种叫齿轮同步马达(或分流器)的同步元件,最多可以控制12只油缸,可以搜索
'齿轮同步马达"在本社区里,有相关参考资料找到。。。。。。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网友(2008-03-05):
选择什么产品关键要看设计的要求,可以根据要求选择合适的产品,这样才能经济!!
同步马达是同步元件你们很不错的产品了,目前市场还是依赖进口的产品,国内没有生产。比如意大利的RONZIO品牌的同步马达产品就不错,该品牌给德国JAHNS和KINSSON做贴牌!
所以市场上的产品还意思以RONZIO的为主流产品!

网友(2010-12-10):
这么多人说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弄份图出来好让我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