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73指令

楼主(2006-04-09):
我想请问一下G73指令中U(i)怎么样确定.还有循环起点的写位与i值有关吗?

网友:

第一趟G73的U是指毛坯到实际加工完的尺寸的差值,用半径值来表示,比如直径40的毛坯
最终加工尺寸是30,那U就应该是40-30=10,用半径值表示 在除2 就是U5
第二趟的G73的U是指X轴的精车余量.
循环起点应高于毛坯最大直径,否则退刀的时候,将会撞到工件上

网友:

请问下G73里面的次数怎么样确定呢?

网友:

如上例,加工量为10MM(直径表示),如果你设定每刀的吃刀量为2MM(单边1MM),

那就分五刀,次数设定5次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G73U(I)W(K)R(d)里的d应该为加工次数。

网友:

G73里面的第一个U值代表X方向的退刀量,毫米为单位.
简单计算公式是:大-小/2=U值

网友:

但这样好象第一刀是空刀呀!

网友:

因为一般车削为棒料,所有前两三刀只车到一点点.
G73适用于已成形的零件的加工....

网友:

这个我知,我就是想如果是车棒料,第一刀怎么样才能不是空刀!

网友:

G73说形象点就是仿型加工,不建议用这个粗加工,可以用G71呀,很好,用这个指令系统会自动计算怎么走刀,且基本上余量均匀,不会出现空走刀

网友:

  本人在仿真上做过,应该是你的毛坏直径减去工件的最低点作为总得加工量,也许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