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帮忙解决fanuc oi系统数控车z轴移动时410报警

楼主(2006-04-10):
  在手动移动Z轴时,突然停止,一开始出现报警号为436:提示z轴:软过热(ovc),数字伺服软件检测到软过热状态(ovc),关机后,重启,移动Z轴出现较大的异响声,一下子又停止不能动了,然后出现报警号410:提示:伺服报警:Z轴超差,Z轴停止时,位置误差超过了参数NO1829的设定值。
请教是什么原因,如何才能解决,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2008-04-21):
回帖太晚了,间单,滚珠丝杆与螺母卡住,用除锈剂喷一下滚珠丝杆,找到Z轴刹车继电器强制接通Z轴刹车,用扳手转动丝杆,

网友:
1.检查一下Z轴丝杆的负载
2.调换确认伺服放大器
3.检查动力线及编码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