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车多头的丝杠啊

楼主(2006-04-10):
谁会车多头的丝杠啊

网友:

我会!说问题!

网友:

很简单啊,和车螺纹一样啊,只是在Z向偏移一个螺距就可以了。其他都一样咯

网友:

你掌握了单线蜗杆的车削没有,若掌握了,那么车多线蜗杆只要解决分线就行了,我经常教车多线蜗杆操作的,若有问题请加QQ48352597交谈.

网友(2013-01-04):
我们专业多头丝杠加工定制,厂家直销,车削或者是冷轧,有大量的现成模具,一件定制,{:soso__8294531224060400235_4:}

网友:
数控还是普车?
如果是数控,基本和车单头螺纹差不多!~

网友(2014-11-14):
期待大侠们有图纸或做好产品展示出来。让我们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