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五:讨论如何提高发动机功率

楼主(2006-04-11):
        本来是应该昨天发出题目的,由于贪杯没能及时公布题目。首先在此致歉,今天发个实用的。我在这里只介绍一下它的基本概念,其他的方法就由大家群策群力了。

        转矩”和“功率”是表征发动机动力性能的重要指标 发动机通过飞轮对外输出的转矩称为有效转矩,用Te表示,单位为N·m。有效转矩与外界施加于发动机曲轴上的阻力矩相平衡。发动机通过飞轮对外输出的功率称为有效功率,用Pe表示,单位为kW。它等于有效转矩与曲轴角速度的乘积。

        发动机的有效功率可以用台架试验方法测定,即用测功器测定有效转矩和曲轴角速度,然后运用以下的公式便可计算出发动机的有效功率。 Pe=Te·(2∏·n/60)/1000=Te·n/9550(kW) 其中:Te——有效转矩,N·m n——发动机转速,r/min 有效转矩的最大值称为最大转矩,有效功率的最大值称为最大功率。

网友:

请问:发动机的转矩大小和出现最大转矩时的转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楼主:

发动机的转矩大小代表发动机的动力性好坏
它的影响因素很多,也是历代发动机专家们研究的重点
但重要的一点就是压缩比
一般说来压缩比大功率就大,相应的转矩也就大
但是压缩比的增加又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减少它的使用寿命
再说发动机也并不是扭矩越大越好
要根据你所用的机型,已经实用的速度范围
确定你所应选择的发动机功率范围(也就是转矩的匹配范围)

网友:

根据所带设备的要求,由设计决定

网友(2006-06-01):

问:如何提高发动机功率
答:排量不变,提高压缩比可增加扭距,但是受到散热,强度,N0X排放的限制.

网友(2006-07-10):

采取增压的措施,
提高转速,
提高热效率,使热能更多的转化为机械能
进气更充分,排气更顺畅
另外有谁知道曲轴与连杆呈什么角度时扭矩最大,非常重要,谢谢

网友:

另外有谁知道曲轴与连杆呈什么角度时扭矩最大,非常重要,谢谢

机型不同,这个参数是变的.

网友:

一般的呢

网友:

提高转速呢

网友(2006-09-22):

学习中........

网友:

哈,柴油机的话,在定外特性时喷油量map上多给点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柴油机的话,在定外特性时喷油量map上多给点油就行了。

现在的大趋势是牺牲性能换取排放

网友:

错了。正途是不会去牺牲性能来换取排放的。
我见过降轨压来过欧三的开发工程师。但这绝对是小趋势。
在进行柴油机开发的过程中,首先要到的都是工程目标中的性能特性。其次才是根据水平来定每点排放。
嘿,这里边花样太多了,但绝对不会去牺牲性能的。排放和性能并不成反比关系。

网友:

当然我前面说的也有问题,到了极限,就算多给油也没用。还要综合考虑增压压力以及燃烧室利用情况。

网友:

北狼 是行家,他提出了发动机优劣的关键问题.

网友(2007-01-31):

1.用增压,进气越多越好。
2.上电控,喷油,和气门开闭越合适越好。(这里边讲究可就大了)
3.只要强度够,噪音和振动能控制得住,压缩比越高越好。

网友:

以前学内燃机原理时,教材上介绍的内燃机强化方法主要有进气增压(机械、惯性、废气涡轮,增压中冷),提高压缩比,改进混合气质量提高燃烧效率等。

网友:

提高转速,但是这对零件的要求非常高.国外现在牛一点的轿车发动机标定转速一般都是5400转/min

网友:

提高发动机的平均有效压力.发动机平均有效压力(Pme)高低表征发动机的设计水平.一般说,Pme 值高则主要性能指标(动力指标)较先进,但强化程度高,发动机的热负荷高,要求设计要完善,制造精度高,选用零部件好.法国SACM公司的UDXVBl500 型V8 重型载重车用柴油机,缸径为142mm,标定功率时Pme值高达3222kPa.但不能不切实际地选用过高的Pme 值,否则将导至发动机可靠性下降和使用寿命缩短,且制造成本将大幅度上升.

网友(2013-10-01):
一般来说曲轴与连杆呈90°时,扭矩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