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简单易懂的编程例子吗?---[求助]

楼主(2006-04-11):
斑竹有简单易懂的编程例子吗?要详细的 最好是华中的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2010-07-17):
很简单啊,和车螺纹一样啊,只是在Z向偏移一个螺距就可以了。其他都一样咯

网友:
分别用绝对方式(G01倒圆)和相对坐标(G02,G03)编制如图2所示数控加工程序。

图2
O100;(绝对坐标,G01倒圆角,刀具在工件原点)
G01G99G97S500M03F0.2T0101;
X30.;
Z-20.R4.;
X50.R-2.;
Z-40.;
G00X100.Z50.;
M05;
M30;

O200;(相对坐标,G02,G03插补圆弧,刀具在安全位置(X100,Z50))
G00G97G99S500M03F0.2T0101;
U-100.W-50.;
G01U30.;
W-16.;
G02U8.W-4.R4.;
G01U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复制了就是怎也粘贴不上去,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