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GST928TC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04-11):
斑竹, 我们学校现在用的是广州数控GST928TC的机器。 我在网上找了个GST928TC的防真软件,但是里面的毛胚长度无论怎么更改都只有一种长度。 请教斑竹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Re: 答疑贴,大家有什么问题问我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会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节假日除

对了,斑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刀具应该来怎么编制啊?

网友:

哎呀这个兄弟用的和我家的一样啊
我爸爸老是把他搞死机 一进编辑就会死机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的话给我说一哈
兄弟我先谢谢了

网友(2006-10-13):

那里有这个模拟软件下载?谢谢

网友:

是自动变化的,可以用自动测量看读数

网友:

要学还是进工厂学的好呀

网友:

在刀具库可以修改刀具或自制刀具,毛坯长度有限制,但一般练习都够用

网友(2007-06-12):

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