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解决AutoCAD文字的乱码问题

楼主(2006-04-12):
(无正文)

网友:

???,没有内容哦:)

网友:

在Fon把文字烤全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但不知怎么解决?还要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改GB-35即可.

网友:

改GB-35可以?那我去试试

网友:

改GB-35可以?不行呀

网友(2006-05-16):

在打开CAD的时候会有提示筐
选择gbcbig.shx即可

网友:

如何在Auto CAD2002中输入乘号?
我用Auto CAD2002比较顺手,暂时不想换成Auto CAD2006。

网友:

在文字编辑栏里用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符号,再选择其他,找一下就行了

网友(2006-07-11):

我想改一下文字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用大写的X代替乘号就行了,方便

网友(2006-09-08):

你没有那种字体所以乱码

网友:

Loading all of fonts, ok.

网友(2006-11-11):

我也出现输入乘号的时候,CAD 里是一个问好,没有办法就用X英文字母代替,反正没有人知道是称号还是英文字母,知道意思就可以了。正如楼上说的装全字体就好了,不过CAD太大,速度慢了也不好,还是将就用行了。

网友:

我们用2004,完全可以用-代替啊,非要用*号吗?而且我们一般都是在pro/e里面标好了在CAD里面更改的

网友:

小键盘里可以插入乘号呀!!!!!

网友:

比较难解决

网友:

用智能ABC

网友:

用智能ABC小键盘

网友:

把文字格式改为宋体就行了,在用智能ABC的小键盘输入(×)号

网友:

改成英国英语试试。

网友(2007-02-09):

怎么改怎么没说明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是用外挂清华天河的时候出现的
只要在打开的时候把显示方式改成gbabc就可以了

网友:

乘号我一般用X代替的  呵呵

网友:

在CAXA和CAD之间转换的时候也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要把文字格式里的字体改变成CAD能识别的字体就可以

网友(2007-03-23):

CAD中的字体不是很多呀,我的文字老是出现外国文字

网友:

没看到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呀

网友:

把所有的CAD字体都拷贝到CAD的默认的字体目录下即可

网友(2011-01-20):
我觉得将先用pdf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格式,这样去哪打开也不会有乱码了,而且也可以保护知识的安全性,尤其是装配图。

网友(2011-03-24):
好像方法很多啊

网友:
添加新型汉字形文件就可以解决。

网友:
有时候是缺少文字格式

网友:
还是用SIMPLEX配合大字体gbcbig感觉好一些

网友(2018-05-16):
文字乱码与文字格式有关,在文字格式里设置好标题栏、明细栏、注释等文字对应的字体等格式,然后重生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