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齿面断裂的处理方法都有哪些?---[求助]

楼主(2006-04-12):
齿面断裂的处理方法都有哪些!!!!!!!!!!!11

网友:

能不能搞具体一点啊
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啮和面有25*7*1.5左右的齿裂,我想了解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修补,

楼主:

这个是齿轮啮合面的照片,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2006-08-26):

齿裂修补无意义,横向敲掉,直径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