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2006中的坐标问题

楼主(2006-04-13):
为什么我用2006的时候画直线或样条曲线的时候点的坐标从输入第2个点时就变成了极坐标输入(且不是相对原点,而是相对上一点的坐标),不知怎么能设置成X,Y坐标输入,请各位指教!

还有现在我有500个点需要用样条曲线把它们连起来,请问有何快捷简便的方法???急急急。。在线等!请大虾、斑竹赐教!

网友:
Re: 求助CAD2006中的坐标问题。。。。。

格式不对  应加相对符号@

网友:
Re: 求助CAD2006中的坐标问题。。。。。

你直接在草图设置里面中设置一个了

网友:
Re: 求助CAD2006中的坐标问题。。。。。

500个点的坐标值有吗?

网友:
Re: 求助CAD2006中的坐标问题。。。。。

有一个比较笨的办法,楼主不要见笑啊!
1.你先重新设定座标原点
2.在座标原点处绘制以原点为中心交点的十字短划
3.然后在COMMAND处输入CO或CP(COPY烤贝)命令用相对座标输入方式,但输入的XY值为你所
掌握的500个POINT的座标值
4.完成后按空格键重复上一次命令,在输入点时要输入下一个点的座标即可
你可先试一下,看看行不行,工作量很大喔,不知你是不是习惯于用命令绘图?:)
另外,在系统提示:PLEASE PICK THE BASE POINT FOR COPY (请输入您所要复制要素的基点)
时在绘图区的空白处,任点一点即可
如果上述情况有错的话,需要在第3步完成后点一下重置座标系图标,就是UCS中有一个上面有个数字3的那一个图标,不过第4就不能用了,只有重输CP命令了,再或者,可以打开ACAD.PGP把CP命令改成一个方便使用但不能与其它命令重复的简码即可。
试一下,静候佳音:)

网友(2006-05-29):

用EXCEL做出来后导入

网友(2007-10-11):
格式不对,在坐标前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