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STERCAM 9或10的典型例子---[求助]

楼主(2006-04-13):
求助啊(有没有一个关于MASTERCAM 9或10的关于车这个块的典型例子的教程)

 t3 Q$ P

继续学习

楼主:

还有顺便问下我已经有 MASTER9.0 西门子的后续处理文件怎么用在MASTER 9 或10里呢

网友:

很简单!把它装到安装文件里!后处理时再选它就OK!

网友:

应该把它拷贝到后处理文件夹--MILL--POSTS--里
使用时选用就行了

网友:

关于MASTERCAM 的也太少了~~

网友(2006-09-02):

哪位大虾有该软件啊

网友(2008-04-19):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头痛。

网友:
去美国官网下,然后用CRECK换就好了

去HELP里看车,看不懂的就去买书看吧

网友(2009-03-16):
我还还在学习中 .....

网友:
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我从网上下载了个MASTER CAM 软件 结果装上去之后打不开  听人说装上去之后还要再那个文件里复制和粘贴程序到某个文件夹里  但是具体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谢谢了

网友(2010-11-23):
Master CAM 9.0安装说明

放入光盘后自动运行,或双击光盘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即可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后,把根目录下的crack中Mill9.exe, Design9.exe, Lathe9.exe, Hasp9.exe拷贝到Mastercam V9的安装目录下(x:\Mcam9)。
把dwg.dll拷贝到Mastercam V8的(x:\mcam8\apps)目录下。
把mcedit.exe拷贝到Mastercam V9的(x:\mcam9\common\editors\mced\)目录下。

(说明:这里的x表示Mastercam V9安装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