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齿轮副之间关联的理解

楼主(2006-04-13):
齿轮传动是具有各自球心和旋转轴的两个部分球体之间的传动。
这个想法来自于对相交轴锥齿轮副和圆柱齿轮副关联的理解。圆柱平行轴齿轮副是锥齿轮副的特例:当模数不变,外锥距为无穷大或轴交角为0,其它数据不变时,锥齿轮就是圆柱齿轮。基于此,锥齿轮和圆柱齿轮的公式可以通用。(螺旋齿也一样)
这表达出了我发表该帖的目的:使所有齿轮副的公式通用。相交轴锥齿轮是两个同心的部分球体之间的传动。交错轴锥齿轮副是两个不同心的,轴线相交一定角度的两个部分球体之间的传动。相交轴锥齿轮副又是交错轴锥齿轮副的特例。交错轴圆柱斜齿轮副是球心在不同的无穷远处的交错轴锥齿轮的传动。直廓蜗杆副是轴线相交90度、球心在无穷远处的交错轴锥齿轮副。
所以轴交角是一般角度的交错轴锥齿轮是齿轮传动的一般位置。它的理论公式可以转换成其它任何齿轮的公式。

网友:
Re: 各种齿轮副之间关联的理解 2006-4-13

呵呵,谢谢!大虾们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
Re: 各种齿轮副之间关联的理解 2006-4-13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是由于锥齿轮的加工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实现理论设计,所以现在的加工都将其简化.从而使锥齿轮加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其并没有和圆柱齿轮有若干的相通的地方.

网友(2006-05-17):
Re: 各种齿轮副之间关联的理解 2006-4-13

同意luckypine的分析
不过交错轴锥齿轮有没有应用实例?
如果有价值的话,有时间我把通用变换矩阵算出来,然后再一个个特例
一直简化到直齿轮啮合,应该还是比较有趣的

网友:
Re: 各种齿轮副之间关联的理解 2006-4-13

目标:最强 请看首页右上角收件箱,谢谢!

楼主:
Re: 各种齿轮副之间关联的理解 2006-4-13

现在所称的“准双曲面”齿轮就是一种交错轴锥齿轮。
但我对“准双曲面”的命名一直存在疑问。
我已研究了些相交轴锥齿螺旋齿到圆柱斜齿轮的公式。我们可以探讨探讨。

网友(2006-11-11):
Re: 各种齿轮副之间关联的理解 2006-4-13

无论是平面传动还是空间传动,齿形是由产形面和加工运动关系确定的。其实很简单,齿轮统一的公式就是啮合方程:n.v=0

网友:
Re: 各种齿轮副之间关联的理解 2006-4-13

呵呵
就是有道理呀

网友(2008-06-04):
就是有道理呀,搞直齿锥齿轮地

网友:
我觉得空间啮合理论就统一了这个问题
建立4个坐标系,其中两个动标,随两啮合齿轮运动,两个定标,其Z轴与两个齿轮的旋转轴线重合。
这样推导出来的公式就是通用的。
根据两个Z轴的关系就有了相交轴(如锥齿轮传动),交错轴(如蜗轮蜗杆传动),平行轴传动等

楼主:
我在这里瞎撞,原来早就有理论指导。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推荐的?针对齿轮的。

网友:
齿轮啮合原理 推荐吴序堂的
空间几何建模的工程应用  李瑰贤

网友(2010-10-19):
同意楼主的想法,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