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补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4-13):
有的说刀补分为刀具位置补偿和刀具半径补偿,有的说分为刀具长度补偿和刀具半径补偿,到底啥区别

网友:

没区别!

网友:

哈!

网友:

有区别阿,G43G44G49是用于CNC的阿.也就是你说的那个长度补偿阿.而G41G42G40是用于一般的阿.

楼主:

刀补到底有几种分法啊,谁能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刀具补偿分长度和半径补偿,指令是G41和G42两种,取消用G40,
在G41和G42里面,你可以设定各种补偿值,也就是设定刀具长度
和半径的偏置,你想补偿长度和半径都可以,

网友:

我同意第六楼的说法

网友(2010-12-04):
前两个是车床用
后两个是加工中心用

网友:
这个对于加工中心是很有用的,换刀后不用改程序的

网友:
刀具长度补偿:+补偿G43—-补偿G44取消G49
半径补偿:左补偿G41右G42取消G40
长度补偿是数控铣和加工中心用的
半径补偿数控车、数控铣、加工中心都用到

网友:
看看上面的社友们的回帖喔得到了一个结论:他们都是师傅级别的人物。他们说的是时间中常用的。关于这个问题你还是请教大学生或者大学教授!
下面我就小小的总结一下:
刀补分为,半径补偿,长度补偿和刀尖圆弧半径补偿。
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看看你的车床要输入补偿值的地方是不是有“X”下面一串“0.000”下一竖行“Z”下面一串“0.000”然后是“R”下面一串“0.000”。当你在程序中写入G41G01X10Z0R01。再在R的对应位置输入0.2的时候。在G41管辖的程序段中只要有圆锥的地方就会在X方向偏移0.2毫米。刀尖圆弧半径补偿主要用在切削锥面和圆弧的时候,因为偏置的只是车刀刀尖的那么一小部分所以,很少有人用的。有的师傅们都不知道的。
半径补偿:主要用在数控铣床和类似的加工中心上。因为你对刀和编程时用的是刀尖,但是你在加工时用的是刀子的边缘,为了防止过切就要将刀子移出一个半径的距离。
长度补偿:主要用在加工中心上。因为要换刀,而你换刀的长度不一样长,所以就要有长度补偿。目的就是要告诉机床,当你调用这把刀子的时候,它比基准刀子是长多少还是短多少。
时间有限,就说这么多。

网友:
刀具半径补偿,用与补偿刀具的半径。即:当使用刀心编程时,使用G41或G42。使刀具让出一个刀半径。以达到吻合图纸的要求。相对于三个加工表面来讲,G17可补偿X和Y轴;G18刀具可补偿Z和X轴;G19刀具可补偿Y和Z轴。长度补偿,是用来补偿刀具与刀具之间长度的差值。使之,使用同一加工方向坐标指令时,不同长度的刀具移动刀同一位置。相对于三个加工表面来讲,G17可补偿Z轴;G18刀具可补偿Y轴;G19刀具可补偿X轴。

网友(2011-03-24):
有区别!一个是Z轴补偿,一个是X Y轴补偿!

网友:
刀具半径补偿G41,G42,用G40取消,
刀具长度补偿G43 ,G44用G49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