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高难度,如何加工?---[数人攻关数月无进展]

楼主(2006-04-13):
一零件,前端为直径6的半球,后端为直径3的圆柱,长7mm,半球与圆柱同心,整体渗氮,半球面镀硬铬.

数人攻关数月无进展,求解.

网友:

黄包车老师可能比较有着方面经验。

网友:

希望你能把图纸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搞清楚难点在哪里,才好分析。

网友:

有什么问题告诉我,告诉我是什么难住了你,我会告诉你还怎么办。

网友:

对阿,图纸都看不到,怎么好说!

网友:

没看到图纸,不晓得难度在哪里~是成形还是表面处理……

网友:

谁告诉我  怎么打开解压包?

楼主:

该零件是单向阀芯,主要难在球面,圆球度要求精度0.02mm,粗糙度0.2,硬度HRC62~65.
成型难度大,废品率极高,用普通加工手段不可能批量生产.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零件要加工,此零件为轴向柱塞泵的柱塞,难度类似.

如你们找到好的加工方法,我们就外委到你们那里加工;

成功后请回信!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用高精度数控车床或者球头磨应该可以搞定

另外你的工件的热处理方式不知是什么,如果上车床的话尝试一下先渗碳——加工球头——淬火——抛光

 P

如果对材料没有限制的话也许用粉末冶金技术直接压成活,但光洁度可能到不了0.2,但是0.8应该没有问题,硬度也没有问题

仅供参考,有不同意见请指出

楼主:

淬火后因断裂成品不到10%,加工球头已经筛去1/3了!

网友:

分体加工可否????

楼主:

这么小的东西怎样搞到一起啊?

网友:

11楼高见解!

楼主:

黄包车老师有何高见?

网友:

材质?数量?价格?

网友:

靠,谁要的活,这么难,找仪表车床车把

网友:

用数控机床加工,工艺如下

05车(车小0.03~0.05丝)
10灰光离子氮化
15抛光
20镀铬
25再抛(只抛得了1丝)

网友:

建议外委加工。找一家生产关节轴承或球面轴承的厂家,让他们做去,大批量生产费用很低的。

网友(2006-05-15):

从你讲的情况来看,断裂是主要原因了。那你渗碳的深度就不要太深,太深就会产生脆断。渗碳层控制在0.15-0.2就行了,因零件的直径太小了.其工艺也可改一下,淬火后要精磨,才能达到要求,注意球头和圆柱面要同心!仅供参考.

网友:

不知到受力情况怎样,能否分体加工,用电阻焊方式对接?

网友:

螺柱焊可以的,我们公司的焊机就可以把螺柱焊在球体上,强度完全符合要求。

网友:

冷登成形,氮化,抛光,表面镀铬

网友:

冲床,成型模具加工毛胚
抛光

网友:

在材质上做做文章

网友:

量大,用精密模锻呢?

网友:

1。车工:车全部,一端加长,两端打中心孔,外径、球留磨0.2,倒角合图
2。外磨:磨外径,留磨0.08
3。光学磨:磨球,留磨0.08
4。渗氮:
5。车工:研中心孔
6。外磨:磨外径,合图
7。光学磨:磨球,合图
8。车工:抛光球
9。镀铬:

网友:

唉,28楼的方法我不太理解,但是觉得根本就行不通
我比较同意11楼的方法!
另外,我有点儿见意,不知道大家用过高速CNC精密车床了没有?
我曾经加工过的零件拿出来可能会把各位吓倒,我当初听了加工工艺
也大吃一惊啊,结果我做到了,工艺说出来有点儿没有面子,是日本人提供的,
(因为公司是日本公司)我只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做了程序修改,工艺改善。
1。5MM粗细的刀能加工5MM深的孔,还能锪平孔中心,Ra0。8,
机床转速最高到8000转,我用的4500到6000转,所以
我认为,你的零件完全可以车削加工,至于热处理我不太懂,镀铬了之后我
见意你找一家做球阀的厂代磨,以后面的杆部为其准,以保证它的同心度,
以上是我的意见,有不同的请指出来!

网友:

当然。车削方法是按照最常规的加工方法,加工球头,再用窄突切刀切后面外圆,注意一点是球头必须留足够的磨量!

网友:

对不起我之前没注意表面要镀硬洛,如果要镀硬洛的话恐怕就必须要磨了,而且工艺也会复杂很多,是否可以采用化学镀,或者表面软氮化,这样就不需要后序加工了。另外我也赞同楼上高转速加工的方法。

我以前也作过液压件,既然你要是做单向阀芯主要是球头表面的硬度和圆度问题,以及装配后的密封性,一味的要求此工件的加工精度有可能会进入误区。尝试从耦合件同时下手(耦合件的加工精度以及装配

的工艺),如果需要进一步探讨可以发图上来,或者发邮件zyljh@163.com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