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也是机械设计用的吗?---[请教]

楼主(2006-04-13):
初来乍到,才学疏浅。Inventor也是机械设计用的吧

! L! f0 C P$ C3 _+ S" a

大家都不用吗?

网友:

没错!
挺简单易学的。

楼主:

哈哈
谢谢斑竹
犹豫了一阵到底还是发错地方啦,嘿嘿
谢谢楼上,那和CAD啥区别

网友:

inventer也是做3D建模的,能作单件,也能做装配,干涉检查。能出图。还能做动画。不过曲面功能好像不太强。

网友(2006-06-20):

inventor 11.0强化了曲面和studio功能

网友:

做钢结构比较顺手.要1G的内存.我用它做钢结构,也是开始学.

网友(2006-07-24):

还可以布管,应力分析等

网友:

请问谁有这个软件.有得话能上传吗?或者是传给我.谢谢.cshixiong@126.com

网友:

很好用的软件,我在用到http://www.cvery.com/eMule/soft/industry/15714.html下载一下

网友(2006-09-01):

没错,很专业的机械设计软件。

网友:

看autodesk介绍R11好象是对硬件要求挺高的,

网友(2006-10-22):

引用 网友A:
& @' j: g$ k" z g4 o$ u5 a 看autodesk介绍R11好象是对硬件要求挺高的,

没错啊,我的机子512内存只能用AIP9

网友(2006-11-28):

R11,我不会破解。有高手帮助下吗?

网友:

Inventor作真实的产品

网友:

很简单的机械设计3D软件

网友(2013-08-14):
inventor主要做3D造型的,我以前用来做自动化设备,各方面性能还可以,就是曲面很糟糕。对机器要求比较高

网友:
inventor 这个 可以 找欧特克学生设计联盟 里面有各版本 各系统 对应下载。。。

网友:
inventor 和CAD最大的区别就是。。。inventor 可以参数化,(虽然 CAD也在做参数化) 做好之后,只要改一下某些重要参数,就可以 重新做出 不同尺寸的模型。。。甚至 一整套 全新设计 都能 通过 修改  原型 的 几个 变量 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