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mm轴断裂的原因---[求助]

楼主(2006-04-14):
55(轴承位)*1500的轴,为什么会突然断裂,检查轴内无砂眼等,我选用的轴为45#钢,请大家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什么样的断裂面啊?
材料是大厂的么?
调质了么?
一般有两个原因,应力集中,过载使用.
换材料,加粗,改结构.

楼主:

我的材料是45#钢,没有处理过的。
断面是齐面,无裂纹

网友:

不知道轴头带的是皮带轮吗,如果是皮带轮,找正不好会出现断轴现象。

楼主:

这个是链条传动的,

网友:

过载,传动中受阻,检查传动,更换新轴

网友:

6楼分析的有道理,为了一劳永逸,我还是建议你换稍好的材料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已经把新轴重新设计了一下,加工了一个过度面,正在调试当中,
有什么新情况在互相讨论一下。

网友:

静候佳音.

楼主:

我把这根轴45#调质处理了,可现在轴上面出现裂纹,但没有断,也检测不到轴裂纹的深度,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起了化学反应呀!!!!

网友:

说说你的情况,轴转速 ,功率,环境等等

网友:

这么快就调质好了并试机了并裂了,不会吧.

网友:

疲劳断裂???你检查过同轴度没有??

网友:

调治时工艺和温度没把握好,或是轴结构不合理处理时局部受热,主要是轴阶处.

楼主:

现在出现的是裂纹但没有断裂,请问各位现在轴上出现的细小的裂纹能不能补焊,焊接后轴的材质有没有变化。

楼主:

工作讲的是效率,但设备损坏可不和你谈时间,

网友:

还是换个材料吧,45#做轴不太好
另外加工时注意,该留圆角的地方留圆角
补焊不是长久之策.

网友:

怎么只考虑材料和工艺问题啊,一根筋~~~

网友:

45#调制后的综合性能在常规材料里应该是好的....
断口通常会讲述断裂的原因..断口有很多种,但楼住在3楼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常规的疲劳断口,可以看到断口分裂纹源,裂纹扩展区和静断区三个区域..裂纹源的位置不光是通常说的"裂纹",还可能是机加工的瑕疵,使用运送过程留下的伤痕等等,,三个区域的大小与材料本身,载荷,应力等因素有关..断面是齐面,应该不是扭转方向上的因素..而可能是径向的剪切或弯曲载荷,导致的原因可能有::材料本身有缺陷.,材料加工有缺陷.,轴的安装不同心.,结构设计不合理,如链轮在轴端和轴上不同,其对轴影响不同,轴承的位置和安装结构也有影响.....
对于楼住在10楼和15楼的问题,45#调制后有裂纹,,不知是热裂纹还是冷裂纹..热裂纹是热状态形成的裂纹,冷裂纹是冷却时由于应力形成的裂纹..分清裂纹性质是解决问题的首先原则....这一点大体与材料本身,热加工工艺和热加工前的工件状态等因素有关....
至于能不能补焊,在下不敢妄言,但不建议这么做....理由有三::
1.我们做修复工作的零件只有静载件,先将缺陷零件拆除,确认修复可能性,打止裂孔,在去除部分材料后实施补焊..听说过有用补焊工艺修复轴的,但好象大多是表面磨损,超差,表面浅裂纹之类的轴..而楼住说的这样情况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2.补焊修复,对原零件材料和性能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即使经过热处理消除了应力,在材料的均匀性方面的影响也是无法消除的,有产生材料剥离的案例...
3.有一种裂纹叫"白点"的,就是比较烦..白点的形成机理好象还没有定论..白点就是钢断面上非常细小的裂纹群..好比在篮球场上撒些米粒然后在高处看的效果..好象在机械机构至少在传动和运动部件上是不允许的缺陷...所以,若是楼住不幸,零件有这样的缺陷,那就是补焊表面的裂纹也是无功了....
综上,若是楼住的零件不是重要的,可以按楼上几位高手说的,换换材料,改改结构,变变工艺参数的方法试试..但若是重要的关键零件,建议楼住谨慎为妙..对已断轴的断口好好分析,对成品轴做无损检测....
在下水平有限,诚挚欢迎各路高手批评指教....

网友:

我几年前看过一本叫<<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的老书.. 记得好象是科学出版社的,里面除了对超声波探伤的描述,有很多关于各种缺陷造成断轴断辊事故的案例.....我受用至今........ 只是年头多了,不知能否找到,我会找找,但不敢保证能找到,还望见谅!!!! 推荐给楼住,也找找,里面关于钢的缺陷和机理的描写挺通俗的,..同时大家谁有关于钢质零件故障方面的通俗的,实用的好书推荐一下喽!!!!

网友:

渴望看到你的书,请尽快找到.
我分析,楼主所买材料名为45#,实为何物也不可知.
我们买的材料,20#,铜套会在上面划出痕迹.铜屑会镶在上面.

楼主:

等待你的书!!!

网友:

補焊不是很好﹐如果為了救急﹐可以先加工一個處動調心鎖緊襯套試試
不過最還是好好計算檢察一下机构上的應力分布及傳動情況有沒有脈動
循環沖擊等等﹗具体問題具体分析。另外﹐。軸徑及輪系張緊度也有很大
關系。。。

网友: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同轴度有问题!45号钢经调质后不会很容易断开的,除非传动部分冲击力非常大才有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楼主:

轴料和氯气经常接触,(氯气的含量很低)会不会造成轴料材质变化!!

赐教!!!

网友:

与氯气关系不大,应该是轴的刚度不够

网友:

链轮是不是悬臂的,看以上的情况是此处轴径小了。45号钢用于轴一定的调质用否则没什么意思

网友:

没调质前是因为强度不够一下断裂,
调质后是疲劳断裂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材料内部应力造成或是材料本身就有细小裂缝,你将材料去除应力,或者顶车试试.

网友:

如果是工作频繁,启动扭力较大的情况下,因疲劳导致断裂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以前做吹瓶机抬头机构设计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因为是链轮,启动的时候应力较大,加上原来轴料没有调质,性能不太好,有可能有细微裂纹,在启动&工作时,链给轮齿很大的冲击载荷,并产生规律震动,使轴疲劳断裂,使轴强度逐渐变弱,在某次启动时或者强度突然增大时,将轴扭断。我的建议是:1。改链传动为带传动 2。不能改的话,1)轮或者链是否老化,间隙变大,是就更新。 2)加张紧轮 减小冲击载荷 3)检查机构是否有不合理:如布置方法不合理 或者型号 或者参数不合理 对于调质后的裂纹,我同意weiwei 兄的建议 顶车一次 车去裂纹层可能好过补焊 最好精磨再不行,兄弟劝你改用合金钢的轴了

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吧!!!不足之处,敬请指教!!!

网友:

晕哦,轴承轴颈不热处理你也敢用啊,调质裂纹一般是调质工艺不好或者是材料的原因哦,有可能还要控制材料的可淬透性哦。

网友:

有理.

网友:

楼主可否说得更详细一些,如使用时间长短、链轮是否是悬臂安装、载荷的大小、断面的情况是否如“中国制造”所讲是三个区等,可能更便于分析。根据楼主所讲情况,可能和轴承定位端没有圆角有关,在链传动脉动载荷的冲击下与定位端的应力集中相迭加,致使轴断裂。如果载荷不大的话,轴承处是否调质影响不大,可能对轴承处的磨损产生影响。经验不多,请高手指正。

网友:

我一直认为跟结构有关,肯定不同心,

网友:

     轴的刚度不够,在弯曲状态下旋转,不论轴转到哪个角度,弯曲始终在特定方向,及易发生疲劳断列。因为链传动转速不高,所以不容易发现。热处理不能增加刚度,建议轴径加粗,更换大轴承。

网友:

大家都分析的很到位啊,只是楼主说得不够详细,所以也只能通过想象提供各种可能性因素,建议楼主把现状了解清楚,最好有图片图纸之类的,可以更好的把握分析的方向

网友:

是的,主客观原因都有啊

网友:

1)脆断,就是材料本身有瑕疵、,2)是不是在旋转工作中过载,而应力集中疲劳断裂。

网友(2006-05-14):

楼主说“断面是齐面,无裂纹 ”??我觉得是轴的强度不够给拧断的啊,如果已经经过计算没有问题,也没有断在台阶过渡处,那就换材料或者加粗

网友:

高手,想得这么深

网友:

如果动力从轴的中间输入,轴承支撑在两端,显然拧断不应该在轴承位。如果动力从一端输入,拧断应该在动力输入段轴的最细小部位,除非轴承也处在轴的最细小部位。
不管怎样处理办法就是加大轴径,其它方案不可行。

网友:

yiqun,收到留言了么?

网友:

应力集中,疲劳,振动,偏心。裂纹的积累
40cr .

网友:

42CrMo    调质  HB 280-320   试试

网友:

齐断也应该有起裂点,观察起裂点型貌就知道结果了,可以补焊用507,但注意预热和后热处理,可能会引起变形和软化

网友:

首先看看强度、刚度和热处理的问题,如果都没什么大的问题,应该考虑扭振的问题,某一直径的轴在某一特定的转速下的扭振值最大,应修改轴径以避开,轴做成空心的效果也很好,可以试一下。好像不应该是大的难题。

网友:

用ANSYS分析一下

楼主(2006-06-14):

经过偶改动一下后,运转至今还是正常,其材质还是用的45#未经过热处理!!
非常感激!!!!!!!!!!!!!!

网友:

载荷过大,建议更换合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