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题考考大家:如何消除油缸低速时的爬行?

楼主(2006-04-14):
如何消除油缸低速时的爬行?

网友:

液压缸的爬行主要原因是低速时动静摩擦力的相互转换、流量控制元件小流量的控制性能所导致。因此问题的解决就是1)考虑摩擦力的问题:设计中要尽量减小摩擦力,采用低摩擦的密封元件;2)对小流量控制元件的选择设计。另外还跟负载的特性等因素也有一定关系,具体工作中在考虑相应的因素

网友:

液压缸低速爬行可能是油缸里面的密封元件磨损造成串油或者是液压回路出现了卸荷!!
说不对的请高手改正

网友:

解决液压缸低速爬行现象有以下方法:
1、即液压缸设计时,密封件材料选择和合理的设计公差
2、液压系统中回油路适当增加一些背压
3、控制元件的合理选择
请各位高手指正!!!!

楼主:

都是高手啊.
我讲讲我遇到的事.
一油缸,工作环境温度很高,运行一段时间后缸杆尖叫且温度高,伴随爬行,怀疑缸杆或缸筒受热变形,拆开实测无问题,见铜导套磨损,实测间隙仅几丝,于是加大间隙,现象消除.分析是未能充分了解使用工况,按常规设计,导致铜导套受热缩孔,抱住缸杆,后改为镶铜铁导套.

网友(2006-06-14):

1如無其他機械問題,可適當增加背壓解決爬行
2開機後油缸往復排氣

网友:

铜套和支承环的材料选用要充分考虑材料的热胀系数,选用受热变形小的材料。
通常油缸爬行可增加背压解决。

网友:

尽量将密封件沟槽加工到极限位置(让密封件径向松),选择低摩擦密封件。

网友:

跟着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2006-07-29):

低速爬行和热膨胀的关系似乎不大,
放气是关键.
另外检修后低速爬行是常用的事,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