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粉末喷涂的工艺

楼主(2006-04-15):
各位大虾:

    求助粉末喷涂的工艺,

网友:

其实不难,我公司一直粉末喷涂,但是要有一个会的,因为粉末喷涂的温度很重要,手法的好坏,会对最终的产品产生很大的影响,建议你找位师傅。要不我给你问问。

楼主:

那就谢谢了,
因为我有一个铸铝件要喷涂,结果喷涂后铸字就不是很清楚了,而且产生了气泡现象。
我该如何解决?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

我认为是温度控制得不好,你问一下最高温度是多少?

网友:

还有是喷涂的是不是太厚铸字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喷塑与喷涂有区别吗,喷塑厚度一般在60-120um之间,而喷涂我就不知道多厚了

网友:

字是凹下还是凸起?自身的字高是多少?本身字体如果有锐棱,存在尖端效应

网友:

应该不是温度问题,粉末的固化温度通常在180-220度之间

网友:

是不是枪太大了,改小一点试试(生产时间加长了呦).

网友(2006-07-24):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09-01-03):
问题

对粉末各项要求高点就可以了,你要喷的过厚

网友(2009-03-08):
去下载区看看那里有资料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气泡是怎样的,不好判断,一般如果是突起,该突起用刀划开是实心的,,则一般和粉末的湿度,,喷枪有关系,,如果是空心的,那你检查检查压缩空气的水份含量,,一般压缩空气的露点需要低于-5度! 压缩空气绝对不能有油!! 好运